ug小问题

楼主(2015-07-20):
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是什么问题?

移动对象后,就这样了 就不能改了
打开别人的文件也成这样的。
小弟的UG是8.5的
是不是版本的原因啊

楼主:
好像其他的有“可回滚编辑命令”
复制的就没有这个命令了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

楼主:
好像UG打开其他格式的文件时,就老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2015-08-26):
呵呵!
你要知道!这是UG里的无参数体特征!
当你使用了不能全参的命令时,他就不能回滚编辑了!
至于怎么更改嘛?方法很多,如你所示的图中,同步建模里的很多命令都可以更改模型 ,
UG无参优势就在于此!
这与其他软件很大不同就在于此!
现在UG在努力朝全参方向发展!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指点

网友:
无参很好随便改可是又坑死你

网友(2015-12-09):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要知道!这是UG里的无参数体特征!
当你使用了不能全参的命令时,他就不能回滚编辑了!

或者抽成片体,修改后再缝合,这在修改非参数的倒圆时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