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自动取料并旋转的机构或组件?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7-20):
工件是圆柱体,两端需要加工,我想设计一种可以自动取料,取料完旋转,然后有把车刀过来切削加工的机构。注:工件旋转,车刀X、Y轴直线移动。想求教各路大神指引方向。谢谢!!

补充内容 (2015-7-21 08:21):

工件比较小,直径16mm,长40mm,量很大,是个铝件来的

补充内容 (2015-7-25 09:10):

网友:
我想用一个气动卡盘,卡盘再通过气缸来自动伸长夹紧从震动盘送上来的工件,卡盘是可以旋转的,然后在旁边有把固定的车刀按程序沿着X、Y轴移动过来进行切削,求大神指点谢...

补充内容 (2015-7-25 09:12):
我会尽快把工件的3D外形尺寸发给大家的!

网友:
需设计专业车床,上不了量的话,划不来做,我是机床厂的。

网友A:
。。。估计是批量件,,看了工件图纸才有最合适的方案,,,长度10公分和长度100公分方案绝对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批量件,,看了工件图纸才有最合适的方案,,,长度10公分和长度100公分方案绝对不同的。

工件比较小,直径16mm,长40mm,量很大,是个铝件来的

网友A:
http://www.xikan.tv/haokanshipin-XNTc0MzIwMTMy.html
这里有个视频,选料可以用震动盘的方式,

网友B:
可以用震动盘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震动盘的方式

震动盘上料是必须的,关键是如何自动取料加工。我本来准备用震动盘上料,然后是一种类似机械手的机构自动伸长取料夹紧,再缩回旋转,这时旁边有车刀沿X,Y轴移动过来进行切削加工。虽然感觉上不太靠谱,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实现它。有句话说得好,没有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啊。求大神继续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震动盘上料是必须的,关键是如何自动取料加工。我本来准备用震动盘上料,然后是一种类似机械手的机构自动 ...

你自己想做还是你老板让你做?自己想做就算了吧。老板想做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想做还是你老板让你做?自己想做就算了吧。老板想做就试试,

肯定是老板要做了,原本要几台机完成的,现在想要一台机就完成所有工序。现在关键是要设计这种自动取料、伸缩、旋转的机构

网友:
是不是把取料和旋转分开会好做点,还有你要加工的工件需要怎样的精度要求?

网友D: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单机自动线,以前有车两头的内孔和倒角,尺寸大约D12 L25 左右 ,钢件,不知道现在还做不做,你可以问一下。

但估计你这个零件的节拍比较快,不知道单机的那台节拍能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单机自动线,以前有车两头的内孔和倒角,尺寸大约D12 L25 左右 ,钢件,不知道现在还做不做 ...

好的,谢谢!!

网友:
真要改,可能也比较麻烦,你可以考虑在车床卡盘前装一个辅助装置,但卡盘就也得改成自动控制与辅助装置配套的卡盘了。

网友:
你要把工件图纸发出来,才能具体的看

网友:
毛坯多大,加工后尺寸多少

网友:
你说的这个,我在一个阀门厂见过,把一个小六棱钢两端挑螺纹,长度50多,六棱钢对面厚估计也就不到8,节奏很快,二十几秒一个。你说的思路是可行的。

网友:
如果是规则的圆柱体,可以直接用气缸就可以实现自动排料然后是粉料和抓取到加工夹具,这种东西用振动盘浪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www.xikan.tv/haokanshipin-XNTc0MzIwMTMy.html
这里有个视频,选料可以用震动盘的方式,

想问那个三爪是怎么自动开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那个三爪是怎么自动开合的?

同问!怎么没看到车刀及动作,在左侧箱体结构内吗?

网友:
两台机床,分别干两头,自动上料干完一头,自动下料去另一台机床干另一头。全过程自动化

楼主:
我想用一个气动卡盘,卡盘再通过气缸来自动伸长夹紧从震动盘送上来的工件,卡盘是可以旋转的,然后在旁边有把固定的车刀按程序沿着X、Y轴移动过来进行切削,求大神指点谢谢!我会尽快把工件的3D外形尺寸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F:
取件用机器人,现在很多厂家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件用机器人,现在很多厂家都用这个!

您的意思是用机械手自动取件,然后带着工件一起旋转,刀具过来切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机械手自动取件,然后带着工件一起旋转,刀具过来切削???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