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孔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5-07-20):
假如我选的是M4的螺栓,要用光孔或者螺纹孔。是画5mm的孔还是4.5mm的孔呢?我看到有说小于16mm的螺栓孔比螺栓大1mm,但是又量了一下有些钣金件上M4的螺栓孔也只有4.5的样子,所以这个到底怎么选择呢?

网友:
螺纹孔是M几就配M几的螺纹孔,至于光孔有标准可依,机械手册翻的不到位。

网友:
根据孔与基准之间或者孔与孔之间的配合公差来决定的

网友:
管你是设计还是加工的,这都是标准件,直接拿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