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生产需要一个管子,求工艺

楼主(2015-07-20):
我公司生产需要一个长10600mm,内径85,壁厚1.5的管。由于管子外径上打了几十个直径2mm的孔,管子内壁由于打孔出现凸边。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打磨掉这些或者整体加工85内径.
    谢啦!!!

网友A:
对于您的问题我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说的内壁由于打孔出现凸边,是通孔出现了往内翻的毛刺还是孔未透过出现凸点(壁厚1.5不太可能是这样),还有最后要整体加工85内径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之前的管子不是内径85要掏成85?那样的话想想就害怕啊,最后提点建议,加工的话最好是有图纸可供要帮助你的人参考,以明白你的意思,即使没有图,也要把您需要加工到什么精度说清楚,精度不同,加工方法也会有差异的。

网友:
http://www.51871.com/index.html

网友B:
给个不成熟的建议:管子内先填上细沙子,然后再打打孔,也许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您的问题我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您说的内壁由于打孔出现凸边,是通孔出现了往内翻的毛刺还是孔未透过出现 ...

如图,尤其是打孔以后内壁出现毛边更加粗糙,主要是解决内壁光滑问题。
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不成熟的建议:管子内先填上细沙子,然后再打打孔,也许会好一些

谢谢,学习了
不过这次已经打孔了。我想先把这次的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尤其是打孔以后内壁出现毛边更加粗糙,主要是解决内壁光滑问题。
请指教,谢谢。

现在内壁的问题是真不好解决啊,孔小,离着管口又远,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大神有解决方法吧。后面的切孔可以用激光切割,一点也没有毛刺也不会产生大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内壁的问题是真不好解决啊,孔小,离着管口又远,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大神有解决方法吧。后面的切孔可以 ...

激光切也有,会有些渣滓,还有毛边。
关键是孔太小,弄出来也是不光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切也有,会有些渣滓,还有毛边。
关键是孔太小,弄出来也是不光滑的。

1.5的话用氮气切割一点毛刺没有,我之前工作的小厂子都能做,你那边切出来有渣滓是不是用的氧气或者是参数没有调好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过水喷砂,这种东西是否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