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轴承使用价值如何判断?

楼主(2015-07-20):
公司有部分主轴由于润滑不良(金属粉尘进入轴隙后污染油脂,拆出后发现油脂固话,导致新油加不进滚道内)导致高温报警。对所有设备进行预防维修,由于设备开动要求,前期是更换全部轴承,但轴承数量较多。现在开始对换下来的轴承进行处置,需要对旧轴承清洗后判断使用价值。

初步计划是对清洗完的轴承进行游隙,内外圈圆柱度等参数进行检测,对于磨损较大的轴承废弃,剩下的轴承回用。箱请教下,游隙等数值相对于出场数值在多少范围内的轴承可以重复使用,起码能用半年以上。

轴承型号 进口FAG 7220 ACDGA/P4A

网友A:
手动润滑造成的不良润滑吗?不知道会不会考虑使用定时自动润滑装置。QQ2850868931

网友B:
7220 轴承有游隙么?

网友C:
经济价值不大吧?如果量不多。

网友D:
还是P4A的,你也敢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润滑造成的不良润滑吗?不知道会不会考虑使用定时自动润滑装置。QQ2850868931

上面说明了,是金属粉尘污染造成的。我们使用的就是自动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济价值不大吧?如果量不多。

量很大,而且P4A级的价钱不小啊

网友(点评):
如果量大,可否找卖轴承的奸商,商量一下翻新业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P4A的,你也敢随便用。

所以要检测后使用啊,不敢随便用,轴承本身未到寿命,才1年左右,有的才半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就是要挑选出剩余寿命较长的,用不到半年以上的就不合算准备处理掉了。关键是怎么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20 轴承有游隙么?
有的,不过装配后由于预紧消除了。我说的游隙是指相对磨损量。如果是少量磨损可以通过增加预紧消除。但是如果磨损过多,寿命明显降低就失去使用价值了,所以想知道磨损量在多少可以接受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设备的要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不过装配后由于预紧消除了。我说的游隙是指相对磨损量。如果是少量磨损可以通过增加预紧消除。但是如 ...

轴承游隙有明确的定义,你又用来表示“相对磨损量”,不妥!

网友E:
我还以为轴承拆了就不应该再用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轴承拆了就不应该再用了呢……

 有轴承修复的业务---舍弗勒、SKF、TIMKEN都有。

网友F:
我觉得应该解决轴承油脂污染的问题,长久之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要检测后使用啊,不敢随便用,轴承本身未到寿命,才1年左右,有的才半年。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就是要挑 ...

找找技术人员看看你设备要求吧,P4A的轴承修复不简单,很可能得不偿失。如果你在西部,我如果顺路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应该解决轴承油脂污染的问题,长久之计。

这工程太大了,解决这个要改主轴结构,机台太多了,费用太高。我们是知道改主轴对今后成本控制有好处,但一次投入相比更换轴承来的小。领导只看一次投入啊!

网友:
感觉修复轴承也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

网友:
1.咨询一下原设备厂家或原轴承厂家吧,在这里讨论这么具体的问题似乎很难得到满意的回复

2.问问2266998大侠,他是高手

网友G:
FAG有一本专用的主轴轴承样本,里面有很详细的各种参数,截了一个图,是否有帮助。另,是否可以考虑带密封的主轴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G:
FAG有一本专用的主轴轴承样本,里面有很详细的各种参数,截了一个图,是否有帮助。另,是否可以考虑带密封的 ...

另,这种主轴轴承精度很高,拆下来后清洗,再安装使用,其精度是否有保证,个人认为有风险

网友H(2015-09-08):
引用 网友B:
7220 轴承有游隙么?

  你家7字头的有游隙? 2配对着用才会出现游隙 误导别人

网友:
FAG  7220 ACDGA/P4A 有AC游隙的???他的尾缀不应该都是B.MP.UA  UO  UX.么?什么破厂子着型号还图便宜  谁卖你的赶紧去找他 假货吧~!?再有 如果是P4你还想回收?别告诉我还是原来的地方用  你会倒霉的。  观察下轨道 滚动体什么的 有没有伤 没有清洗干净 降低N个标准用还是没事的。不过什么破厂子真抠门 难怪中国企业做不好

网友: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不懂别BB  半桶水真多。还翻新翻新你MB  坑人家呀~!?降低标准降低标准用   再有你这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家7字头的有游隙? 2配对着用才会出现游隙 误导别人

1. 你确定你看懂我的意思了?
2. 我说了7220有游隙?
3. 我怎么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