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维怎么做,尺寸怎么标注

楼主(2015-07-20):
  上次无意中听到一位大神说,工艺卡要是为了一目了然的话可以做成三维的,不知道这个三维怎么做,尺寸怎么标注,需要加工面如何合理的描画。求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知道什么叫等轴测视图不?要是知道就不用说了。要是不知道,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
顶楼上的,工艺卡有时候可以加个剖视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什么叫等轴测视图不?要是知道就不用说了。要是不知道,说了你也不懂。

前辈 你好:你的意思是在工艺卡上放一个等测试图,还是尺寸直接在等测视图上标注?

网友(点评):
尺寸直接在等轴测视图上标注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 你好:你的意思是在工艺卡上放一个等测试图,还是尺寸直接在等测视图上标注?

受教了 :多谢前辈指点,等我做好一个发给您 帮我审看下

网友:
solidworks可以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