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可以竖直安装吗?

楼主(2015-07-20):
各位同仁,想做个装置,需要把发动机动力输出到竖直方向,简单做法是加个九十度的减速机,但是这个装置对重量比较敏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正常的汽车发动机可以竖直安装吗?我担心的问题是发动机下部的油底壳的润滑油会沉到底部,对上部活塞起不到飞溅润滑作用,其他方面不知道有没有硬伤?如果仅仅是润滑问题,是不是可以搞个油泵,通到发动机上部强制润滑一下?谢谢!

网友:
发动机正常的都是竖直的居多啊,发动机都有一个最大的工作倾斜角度,角度太大对润滑(压力润滑和飞溅润滑)都有影响。

网友:
如果你竖直安装肯定对你的减速机的润滑有影响

网友A:
不可以,机油泵会吸不到机油的,另外曲轴对油的搅动也会损失很多动力,你需要多大功率的?舷外机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机油泵会吸不到机油的,另外曲轴对油的搅动也会损失很多动力,你需要多大功率的?舷外机能不能满足 ...

求科普船舷外机,是不是摩托艇的引擎?那个马力小了,我可能需要70马力!所以是不是用现存汽车发动机改装润滑系统来实现?

网友(点评):
有马力大的,不过价格贵些

网友:
发动机有横置和纵置2种,好像还没听说过立置。

网友:
不可以,水箱也不好处理。

网友:
二冲程的小发动机用在小直升机上好多都是竖直安装!

网友:
一般发动机不能竖直安装。

网友:
不行,前面的气缸得不到润滑,后面的气缸则全部泡在机油里,造成前面气缸拉缸,后面气缸烧机油。此外,机油压在后油封上,后油封上的压力加大,就会漏机油,使得离合器上全是油。

网友(2016-08-15):
航空二冲程发动机可以树直安装

网友:
启动发电机-----活塞式无人飞机发动机的伴侣

烧燃油与哦机油混合燃料的 无机油池的发动机 可能垂直安装---,如 limbach 的L275 和 L550 发动机-------------.

网友(2016-09-29):
不可。发动机必须按其设计的方式安装,否则润滑就出了大问题,其飞溅润滑和压力润滑都有问题,燃油供应也有问题。

网友(2022-06-10):
止推轴承受不了

网友(2022-11-04):
引用 楼主:
求科普船舷外机,是不是摩托艇的引擎?那个马力小了,我可能需要70马力!所以是不是用现存汽车发动机改装 ...

直接用船外机的发动机,从4匹到450匹,直列4缸到大V8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