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图4个直径2.0的小孔`如何加工?A处孔

楼主(2015-07-20):
如图中A处孔,

网友A:
下面两个,夹好,用个长钻头一次钻好,上面两个竖直夹好就可以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两个,夹好,用个长钻头一次钻好,上面两个竖直夹好就可以钻了啊。

没有那么长的钻头啊!

网友:
技术不够高,目前水平加工不了此孔,(公差有问题吧)

网友:
量不大的话可以选择电火花。

网友:
内方有90左右的空间,找个点的拐角钻。,,从里面打,才8个毫米,又不深。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解解决,曾见过在内径不超过20的圆柱孔内壁中打侧孔,可能是用气动方式打的。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微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