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凹圆弧能用卧镗加工出来吗?请教

楼主(2015-07-20):
这个工件需要加工凹圆弧R10,不考虑立车或卧车,只考虑用卧镗,应该用什么形状的镗刀,什么材质的,最最主要的是能加工出来吗?公差要求不大,随型就可以。工件材质是铸钢。

楼主: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只能用卧镗加工,工装夹具已定位,就差镗这个凹圆弧了。

网友:
如果是用回转盘,就可以“铣”了

网友A:
是不是你只有镗床 还是 零件长度长  为什么只用镗床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弄个飞刀杆,装R10刀片,调好刀,飞一刀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弄个飞刀杆,装R10刀片,调好刀,飞一刀搞定。

你能一刀搞定,人才!

网友(点评):
难道不能吗?就是一刀的事啊

网友(点评):
难道不能吗?就是一刀的事啊

网友C:
当然能,如果批量大的话,最好配磨一把成型刀

网友D:
成型刀,一刀的话估计震动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是铸钢的材料。想做也只能用成型到了,可以考虑先做斜面在用成型刀靠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只有镗床 还是 零件长度长  为什么只用镗床

只有镗床空闲,其他机床没时间弄。零件不长,长度在200多mm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弄个飞刀杆,装R10刀片,调好刀,飞一刀搞定。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说,我没有太大的空间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能,如果批量大的话,最好配磨一把成型刀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型刀,一刀的话估计震动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是铸钢的材料。想做也只能用成型到了,可以考虑先做斜面在用成 ...

一刀估计下不来,因为切削量比较大,会出现鱼鳞纹,现在就是不知道刀具需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有图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
类似于牛鼻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刀估计下不来,因为切削量比较大,会出现鱼鳞纹,现在就是不知道刀具需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有图可以参考 ...

球鼻刀的刀片就是圆形的。。。我直接不知道你是什么镗床,有平旋盘的话,找吧大点的车刀,磨个圆弧,装在平旋盘上可以了。如果没有平旋盘的话,可以在车刀柄上打两个孔,距离搞好,用螺丝固定在铣刀刀盘刀柄上。

网友B: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需要把工件加工成这个样子是吧?

类似于这样子的刀具(使用R10刀片),轴线重合,往工件走一刀深12MM,最大单边吃刀10MM

当然了尺寸方面需要加强一下,刀头换成装圆刀片的,并且留出避空,
圆刀片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但是它的强度是相当好的,

又或者用上图这样的圆鼻刀掏出底部的避空防止和工件干涉,
在我这炮塔上面R4刀片单边一刀6MM都没出鱼鳞纹,
卧铣的刚性更好,按楼主的图,单边应该只是10MM,刀杆强度足够的话,一刀(适当的进刀速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成型刀,一刀的话估计震动的不要不要的,而且是铸钢的材料。想做也只能用成型到了,可以考虑先做斜面在用成 ...

铸钢不就是40度度的硬度吗?为什么会震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铸钢不就是40度度的硬度吗?为什么会震动啊

车,考虑的是工件本身的刚性,镗是看镗杆的刚性。同样的刀,吃刀量较大时,车床不震动动,镗床会有震纹。10毫米其实也不多,但是镗刀单边受力而圆弧刃切削阻力较大,铸钢材质稳定性也没有普通钢稳定,镗杆差点话怕是要震的。我只倒过大角,没有切圆弧,那是震的不要不要的,,,最后要到位的时候,改慢转速,蹭一刀,把振文蹭掉。

网友:
用牛鼻刀或磨一把刀,机床走圆弧,或工件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需要把工件加工成这个样子是吧?

对,加工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我原来用自己打磨的球形刀加工出来的,这是加工两刀的。一刀下来刀有点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加工件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我原来用自己打磨的球形刀加工出来的,这是加工两刀的。一刀下来刀有点抖 ...

这种情况单刀片的飞刀杆可能不适用,应该要3刀片以上的圆鼻刀,这样切削力较均衡出现震纹的机会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考虑的是工件本身的刚性,镗是看镗杆的刚性。同样的刀,吃刀量较大时,车床不震动动,镗床会有震纹。 ...

我赞同这一观点,同样的刀,在不同床子上吃力和效果是有差别的。

网友:
成型刀,慢慢靠进去

网友(2015-08-23):
成型刀片,R10,直接就可以镗出来了

网友:
你是卧镗没有平旋盘吗?有平旋盘不就跟车床一样加工出来了么?如果没有平旋盘的话,这么大的直径,跑程序要好长时间的啊。就算是成型刀也要先开粗在精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车床呢?

网友:
上平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