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加工工时定额软件,求推荐

楼主(2015-07-20):
因为要做机床的工时定额,百度搜索了一些资料,但是可筛选性和可实用性不是很强,大家谁知道有没有初级免费的工时定额计算软件,可以计算工件的工时,能便于实际生产使用的。

求软件,求解析,求帮助~

楼主:
网上的有些计算过于繁琐,不适用于实际生产需求,像我们这个做工艺的,不但要考虑工时定额的准确性,还要考虑到工人实际操作的合理性,人性化的处理工时定额才行,虽然我的想法到位了,但是就是定工时这块真是没个谱的,请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
到车间调一位经验丰富的操作工到工艺部,由他来定工时。比什么软件的准确多了

网友A:
数控类加工工时还好说,普通没经验你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类加工工时还好说,普通没经验你搞不定的

经验太多的,理论跟不上;理论太多的不符合实际,所以才纠结呢。

网友A:
我一般只算切削时间,进给0.2,转速的话根据材料,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在适当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就是算超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算切削时间,进给0.2,转速的话根据材料,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在适当乘以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就是算超产 ...

这得看精加工还是粗加工,精加工的话进给量也就0.1,粗加工的话0.15~0.25左右吧。

网友(2015-12-05):
为了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