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场的那个旋转的吊篮,在PROE中如何用模拟演示?

楼主(2015-07-20):
请问游乐场的那个旋转的吊篮,在PROE中如何用模拟演示,让他在重力作用下保持上下方向不变。谢谢!

网友A:
1、画好图,装配好,装配的时候注意约束别选错;
2.进入机构模块,加上伺服电机,加上重力约束;
3、点分析,类型选择动态,启用重力;如下图;
以下是我随便画的;(左右摇摆是因为一开始没放平,也没加摩擦),画的很粗糙;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5NzcyfDQ2ZmE4NWFiZjk5ODUwNWM0M2UzY2I5YmFkZDdkYWE4fDE3NDAzMDk4ODM%3D&request=yes&_f=.g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画好图,装配好,装配的时候注意约束别选错;
2.进入机构模块,加上伺服电机,加上重力约束;
3、点分 ...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看一下,先谢谢!

楼主:
上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