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伸梁的力学模型分析,求解或

楼主(2015-07-20):
如图中所示;求外伸梁危险截面处的最大剪力及弯矩,剪力图、弯矩图?

这均布载荷算婉矩时该如何理解? 第一步算支座反力就晕了、要考虑均布载荷带来的弯矩吗? 危险截面是在AC段的中间吗?

那些大侠对力学研究的比较透彻的,能帮忙解答下吗?拜谢了

网友:
线性均布载荷,将其视为一个集中力,力的大小等于载荷乘以载荷作用长度,作用线为载荷的中点。为什么??合力矩定理

哈工大,《理论力学 I (第七版) 》,第46页,例2-9,例2-10,就讲述了线性均布载荷,三角形载荷的算法,而且和你的题目几乎差不多。好好看书,每一个例题都自己算下,不难理解

网友A:
均布载荷不好理解的话,看这个,其实用积分思想,很容易想通

网友B:
手写过程有一些基本问题先指出来:

1.均布载荷需要注明作用的始末位置;
2.均布载荷的等效合力为
F=q×l

我可以先给出受力分析和剪力弯矩图,需要具体过程请追问。

网友(点评):
弯距的起始位置为什么会是0?

网友(点评):
按大侠的推到对∑MA=0,求FB的时候。 感觉单位对不上了,能在看下大侠的

网友(点评):
静力平衡方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写过程有一些基本问题先指出来:

1.均布载荷需要注明作用的始末位置;

1.所有 上, 集中力  作用只引起弯矩图的斜率改变,不会引起作用位置弯矩大小突变;
                                        集中力偶 作用引起作用位置弯矩大小突变;
2.简支梁外伸梁两端没有集中力偶作用 的情况下,两端位置的弯矩均是零;

3.悬臂梁固定端截面的弯矩可以不为零;

以上三点可以作为画剪力弯矩图的结论使用,应该注意 基本概念。
具体推导可参见  《材料力学教程》韩斌 等著(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均布载荷不好理解的话,看这个,其实用积分思想,很容易想通

请教一下, 叠加法  和  积分法 哪个在工程上更具实用价值?本人在校生一枚,毫无实践经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