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此种焊接的必要性

楼主(2015-07-20):
在很多厂家看到此种做法
两块钢板 直角焊接  还配螺丝沉孔    牙孔,社区的高手们怎么看 ? 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

网友A:
这不是削弱了本身的强度么?

网友B:
土法子到处都是,很正常。中国工业本质是农民工业,从机械原理看,没道理,重复固定就一定结实吗。
只能说这个工厂有可能缺倒坡口的设备,而钻床基本都有,所以才出了这么个结构。

网友(点评):
我们试过多种方法,这样子确实可以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点评):
相当于简易焊接工装,楼主想倒了而已

网友(点评):
你把坡口做的那么浅,螺栓用的那么粗,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叫什么控制焊接变形。螺栓联接的意义在哪,螺纹孔那么粗,对钢板的强度的削弱怎么讲。

网友(点评):
没有这样组合用的,焊接后在拧螺栓联结反而会加快焊缝的破裂

网友(点评):
想多了吧,这种情况主要不是考虑强度,而恰恰是强度足够了,这么做是为了保证焊接的变形量在可接受范围。

网友(点评):
看来看去 还是大侠看法高明。 四年多过去了 依然遍地看到螺丝连接 配点焊的“高级做法”,作为一个焊工出身的绘图员,看着难受。

网友:
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如果在一些使用环境恶劣的场合,应该能起到一些缓冲的作用,算是一种保险吧,28自行车的保险叉。还有一些粗糙的农业机械,还是有些作用的。

网友C:
可能为了控制焊接的收缩变形。

网友(点评):
感觉比较赞同大侠的观点

网友D:
这样焊接的时候比较方便,因为已经定位好了,也可以防止焊接不当造成不垂直

网友:
没见过,楼主可以拍些使用这种结构的工况

网友:
这是焊缝为主,螺钉为辅

网友:
为了焊接控制变形吧。不过我比较排斥这个,厚度够就直接上螺丝好了。

网友:
  变形啥的都是考虑多了,就是加固螺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焊接的时候比较方便,因为已经定位好了,也可以防止焊接不当造成不垂直

估计也是,手艺不够精,先固定了就不怕焊接歪了

网友:
也可能是焊接工装,不过真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有点麻烦

网友:
中国式创新

网友:
我怎样做过,不过螺栓比例没这么大,焊接时定位用

网友:
真心看不过去了!我要是你们厂的工人谁要是设计个这么玩意,看见就把图纸给丢了!为焊接一个角焊缝还有钻孔(还得配钻)攻丝带螺丝或者打定位销(这种方法更合理)。还要面对焊接应力变形。。。焊接应力应该只用螺丝也把不住吧。。。

网友:
点焊防松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做成一个整体呢,成本比这样做还便宜,强度也不差而且不用考虑焊接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法子到处都是,很正常。中国工业本质是农民工业,从机械原理看,没道理,重复固定就一定结实吗。
只能说 ...

只是用来焊接定位的,焊接完可以拆掉螺钉,你们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削弱了本身的强度么?

没猜错的话,兄台莫不是对图中的坡口理解错了吧?

楼主:
看完所有的网友跟帖,没得到满意答案
1、别较真模型图的螺丝空大小,因为我没较真。
2、“定位说”的网友,你们不觉得定位对实际焊工师傅来说是举手之劳吗?
3、“防变形说”的网友,你们觉得对垂直度有要求的零件最后加工工艺会交给焊接吗?
4、“省成本说”的网友,做成整体,除了上批次的零件用铸造外,整体材料线割便宜还是铣床省事?
继续等高手解惑。

网友:
很正常,有时候使用这些机械设备是一些暴发户,在他们眼中,用螺钉连接感觉不怎么牢,一般要求再焊死掉。客户是上帝嘛,我们也遇到这样的要求,当然是按照客户的意思办事。

网友:
别说,我上次画图是直接画成焊接的,倒是工装厂自己聪明,给增加了跟你图上一样的螺栓 再给我焊接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E:
防止变形,增加抗震强度,来减少安全隐患。很多机器设备运转会抖动,这样的情况下焊缝容易变形脱焊,所以有必要装螺栓。螺栓配焊接现在在钢结构上面运用非常普遍。

网友(点评):
这样解释 有道理 焊缝时间久了 由于焊接的质量,力的设计不合理 会导致焊缝失效

网友:
这个应该是焊接前用来固定用的吧,我是小白。

网友:
此处螺栓起焊接辅助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止变形,增加抗震强度,来减少安全隐患。很多机器设备运转会抖动,这样的情况下焊缝容易变形脱焊,所以有 ...

这个解释很合理   学习了 !~

网友:
我也觉得主要是为了控制焊接不变形吧,反正这个结构焊接过后是不可拆卸的,所以没有拧螺丝会加速焊缝开裂之说,你在焊接之前肯定已经先把螺丝拧紧了呀。。。

网友:
没有见过,应该是减少变形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止变形,增加抗震强度,来减少安全隐患。很多机器设备运转会抖动,这样的情况下焊缝容易变形脱焊,所以有 ...

没见过这种结构,但是个人觉得这位打什么解释的比较合理。

网友:
我的理解 首先是定位 焊完以后处理焊道和位置精度  然后在螺纹孔上方可能还要安装要求折装的部件 其它的没有道理 人工这么贵

网友:
     现在手头一个任务就是把一个类似结构的螺栓取消掉,改为通过增加焊缝长度的方式连接。
   我这个是螺纹连接为主要受力,点焊为次要受力。如果只用螺栓连接,两块板之间是可能产生相对运动的。所以对定位要求较高的地方,都会先螺纹拧紧,再点焊防止两部件发生移位。
    楼主你的图里面:用沉头螺栓,说明上表面可能会有其余结构,不然钻通孔即可,省工省时。
    垂直板上专门加工那么长两条坡口,只从楼主图上看,个人认为有点多余。
    你在22楼说你没有较真螺栓孔的大小,所以叫我们不要较真。请问,不较真的图,我们应该怎么读图,才能领会绘图者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法子到处都是,很正常。中国工业本质是农民工业,从机械原理看,没道理,重复固定就一定结实吗。
只能说 ...

先紧螺丝,再焊接,我们厂的师傅就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所有的网友跟帖,没得到满意答案
1、别较真模型图的螺丝空大小,因为我没较真。
2、“定位说”的网友 ...

那你自己知道什么原因吗?知道的话讲一下吧,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要看具体用途,结构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设计的时候也会这样干。
天真的以为这样是增加强度。
看了前辈们的 才知道自己做的有多离谱。不过我们这边焊接的时候经常断掉,就是因为没有坡口。小城市啊技术比较粗糙

网友:
应该不是防焊接变形和定位用的.如果有垂直度要求,一般是焊后加工一下.如果是定位用,焊工直接先点焊定位了,不会这么麻烦定位的.

楼主应该把这种结构用在什么地方说明一下,单个零件是装配体中的一部分,单个零件的结构是为了满足整个装配体的功能.你不说明它用在哪里,让大伙怎么判断?

网友:
焊接方便,定位简单

网友:
锁螺丝 增加强度,倒C角是为了让焊疤在里边,外面多出的焊疤可以用打磨机修成和平面齐平。这些都是常见的工艺。
但是在设计时,通常都是画成一个L型零件,然后出图时备注焊接件。用心点的厂商就会按楼主图片那样加工。

网友:
这个个人感觉应该是先上螺丝,然后焊接,目的,一是焊接对正方便,不用其他工装,二是控制焊接变形,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呵呵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东西啊,看着板挺厚,应该是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止变形,增加抗震强度,来减少安全隐患。很多机器设备运转会抖动,这样的情况下焊缝容易变形脱焊,所以有 ...

这位大侠见解,比较容易接受。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防止变形,增加抗震强度,来减少安全隐患。很多机器设备运转会抖动,这样的情况下焊缝容易变形脱焊,所以有 ...

请问这个结构为什么不做成一个整体?

网友:
控制了焊接变形 但是 没有释放的 应力以后会不会因为螺栓松动释放出来 出什么问题  还是要看零件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为了控制焊接的收缩变形。

同意大侠的看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力度够了,两个螺丝足以受力的情况下,焊接反而不好,产生应力,微小的变形还是有的

楼主(2019-11-30):
四年多过去了 依然遍地看到螺丝连接配点焊的“高级做法”,作为一个焊工出身的绘图员,看着咋那么别扭。然而铣床师傅继续在飞他的六面、配他的牙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