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注射器的设计制造

楼主(2015-07-20):
我做餐饮的,蒸鸡蛋前要把蛋液一勺一勺盛到杯子里,现在想设计一个注射器的东西,先定量抽取一升,再推注入各个杯子里(每个杯子分配一个细软管,汇总到一根粗管,连到注射器上),罐子液体用另一根软管连到注射器上,现在的问题是:
1:怎么制造进液口、出液口,抽液时进口打开,出口关闭,推注时则相反,像心脏的瓣膜一样。我曾想用小弹簧连在圆铁片上作为“瓣膜”,利用抽液的负压超过弹簧的力量,“开门”进液,推注时利用挤压力把另一个“门”打开。但是制造能力有限,不能按想法造出来
2:注射器需要一个大的,一千毫升以上,搜过淘宝,有,但是出口太小,工作太慢。
3:以上只是我的想法,有没有更好的设计?我不需要很精密,另外,有没有满足同样功能的现成东西可以买到,或者买过来组装。我是外行,也不懂得搜索关键词。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有标准N多年的 隔膜泵,小型的有塑料的,隔膜泵好多可以调节脉冲(也就是流量);
关键你的买食品级别的,这个是关键,否则就不卫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N多年的 隔膜泵,小型的有塑料的,隔膜泵好多可以调节脉冲(也就是流量);
关键你的买食品级别的, ...

谢谢。
1:隔膜泵的液体流速快吗?如果像一般水泵那样哗哗的流,我根本没有时间灌注。大概30秒出来一升就好了。
2:刚才搜了一下百度百科,又看到了一个词”柱塞泵“,它和隔膜泵那个更适合我的情况呢?我只要它能定量出来,速度缓慢,一分钟出来两次就行。
3:隔膜泵在什么类别的批发市场能看到?,我想看看实物。
外行人,别见笑啊,谢谢大家帮助。这个如果可行,将大大提高效率。今年着手于研究自动化商业厨房,尽量采用技术手段降低人工,提高效率,如果成功,将在外卖行业领先别人一大截,届时也一定务实地感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5-7-24 17:43):
谢谢,按“间歇计量泵”找找试试

网友(点评):
隔膜泵和柱塞泵都是连续的,不是间断的。你还是找找计量泵(能自动计算容量的);食品灌装行业很普遍

网友:
你这个东西似乎完全可以用虹吸管来做啊。把装蛋液的桶放在高处。用一条软管连接下来。找个夹子把软管一头夹住,就算是阀门。需要出蛋液的时候就松开夹子,蛋液就自然流出来了。要多少取多少。只要你的管子每天清洗,卫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这能实现的话,你不需要做什么设备。

楼主:
谢谢,这个是最简单的。

网友:
最简单的也是最实用的

网友:
有意思,我想请教你另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打鸡蛋的,是鸡蛋放里面打烂过滤的吗?还是一个个手工打的?

楼主:
一个个打碎的,鸡蛋外壳有的很脏,,量大之后可以考虑把鸡蛋清洗后打碎、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