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这种压力传感器,请高手介绍一下

楼主(2015-07-20):
公司新进一台美国设备,液压系统的很多配件都没见过,请知道的高手给介绍介绍。

网友A:
这个就是压力开关,很常见的

网友:
这个传感器不是连接到笔记本、试验台电脑接口的吧?

网友:
像是压力继电器

网友:
应该有系统图 老美 设备 都有各自手册的。。说明书的。

网友B:
像是易福门的两个点的机械式压力继电器

网友(点评):
听说易福门性价比高?大侠授授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压力开关,很常见的

好象不常见吧,我在百度和淘宝搜索了,都搜不到,根本没有类似的

网友(点评):
可以设置阀值的,3个压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易福门的两个点的机械式压力继电器

谢谢,就是易福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易福门的两个点的机械式压力继电器

国内好象没有同类型的吧,我在百度和淘宝上搜了,没搜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不常见吧,我在百度和淘宝搜索了,都搜不到,根本没有类似的

这些都是液压马达试验台上的设备,国内有厂家,搜液压试验台设备。

网友:
易福门压力传感器,可以设置两个触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易福门的两个点的机械式压力继电器

不便宜,这个机械式的都很贵

网友:
压力开关,很常见

网友:
这个是易福门 PK系列的压力开关   按量程应该是PK6520或者是PK6220

网友C:
IFM PK6520 0-400bar

网友:
这个就是太贵了,求国内代用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M PK6520 0-400bar

确实是

网友(2015-08-25):
应该是压力开关吧?

网友:
易福门pk6121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