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净度是7级的车间能使用皮带线输送线吗?

楼主(2015-07-20):
在洁净车间,而洁净度是7级的车间能使用皮带线输送线吗?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 不过要专用的 或者磁环输送带。。。

网友:
不是很清楚,请求高手出马

网友:
ISO 7级近似于US标准10000级,即大于直径0.5um的灰尘不能超过10000(单位:尘埃数量个/ft3 ),要求不算太高,我看过面板厂
有很多皮带线输送线,不会有问题的。如下图:

网友(2024-04-29):
平皮带的可以

网友:
可以,我在药厂,有ISO7级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