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纸怎样标注和打印呢

楼主(2015-07-20):
我想打印A4图纸,但是这图实际长度长,试过放大图框,但是放大了,打出来显示它很小,这孔又不是平分的,怎么标注和打印好呢,菜鸟一枚,请指教。谢谢303492418@qq.com

网友:
本来想说用折线图的,但看到又有孔还是螺纹孔不均匀的排布着,等待更好的解答

网友A:
"又有孔还是螺纹孔不均匀的排布着",不见得呀,目测至少有一组孔(从右面起第1、4、5、6、8、10、11、12......)均匀分布。另外,第7、9;13、14每两个相互间距一样,是否还有同样的成组孔,每组的间距如何?第2、3个孔是否也成组呢?
找出这些成组的孔,先按组标注出来,只在第一个孔与最后一个孔拉出尺寸界限,以孔距*间隔数=尺寸数值方式标注,然后再标注组内各孔尺寸,必要时,以局部放大形式。

网友:
可以坐标形式标注孔的位置,或者是加长图纸。

网友:
定位尺寸加局部放大

网友:
那就不要按1:1画了嘛,尺寸标注对了就行

网友:
孔表!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种办法最合适,图形拆分太多,反而凌乱,现在制图标准上对这种图形的标注还没发现最佳标识方法。

网友:
中间打断,只画两头,上面有孔就用坐标表示

网友:
局部放大,还一招,从中间分成两张图打,再对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孔还是螺纹孔不均匀的排布着",不见得呀,目测至少有一组孔(从右面起第1、4、5、6、8、10、11、12.... ...

今天就是按这方法去标了,谢谢

网友:
3楼的方法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