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复杂的放样壳体你能画出来吗?

楼主(2015-07-20):
如CAD图中,能画出三维吗?尺寸不足可以直接在图中量取。谢谢!

网友A:
贴jpg,否则无人帮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jpg,否则无人帮你哦~

网友:
这叫复杂ma?发动机的缸体比这个要复杂很多

网友:
很简单的放样。
制作不难,何况造型。

网友:
坑啊  点了下 扣了10威望 !!! 太坑人了!!

网友:
画肯定是没问题,主要是大家用cad画三维的很少。
有一大把的三维软件,都比CAD好用,大家都是忙人,谁没事干舍近求远用CAD画这个啊

网友:
好复杂,好复杂,好复杂!!!

网友(点评):
大侠你又调皮了。

网友:
这玩意用CAD是有点麻烦,但不用CAD的话还真不难,呵

网友:
画不出来,因为根本不知道用途及加工工艺。工程师的造型必须知道这两点,因为我们是设计派,而不是造型派。

图中箭头所指之处是什么,钢板拼焊之处吗,方框所围之处的尺寸如何保证。这是设计院给的图吧,天马行空的。

而完全定义草图只有一部分草图线段能够被完全定义,其余都欠定义,因为缺尺寸约束,真不知道设计者根据什么来尺寸约束产品造型。

网友:
都是板材焊接而成,画出来容易!那个R700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
看来这个论坛里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