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螺纹头部和尾部,如何去毛刺

楼主(2015-07-21):
大家好,请问一下,外螺纹头部和尾部用什么工具或设备或方法去毛刺最好,在不伤害试样表面有划伤的情况下。谢谢了。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两种方法;一,量少可用锉刀手工去毛刺。
              二,量大可用机用圆盘挫,如零件装夹方便,夹在仪表车上,用螺纹梳刀去扣头毛刺。
机用圆盘挫看我的帖子高效去毛刺的刀具—机用圆盘锉

网友A:
如果外螺纹是车床车出来的,直接改下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螺纹是车床车出来的,直接改下程序就好了

如何改呢,因为加工之前头部已经倒角,尾部有一点翻边。

网友:
一般都是用锉刀搓搓了,,夹在车床上让车床空转,用平锉锉几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在行。QQ673086066

网友:
如果用数控车车螺纹,车完后再返修倒角,由牙顶向牙底端进行车削

网友:
this subject had been discussed so many times, pls try searching the forum.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改呢,因为加工之前头部已经倒角,尾部有一点翻边。

再倒一下角就可以啦,要求更严的话,先出车螺纹,然后倒角,然后再精车螺纹。

网友:
   加工的时候就要去好

网友:
我们公司车的,头部尾部都没毛刺,在车床上在加一把刀,去毛刺,要锋利,调试的时候要细心

网友B:
视情况可用磁力研磨机

网友:
做螺纹不难的,QQ358578622,专门做去毛刺的、抛光的

网友(2015-08-20):
同样的烦脑,用锉刀锉一下。

网友(2015-11-03):
引用 网友B:
视情况可用磁力研磨机

网友:
多走一刀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