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液压缸活塞为什么会转动?怎么防止它转动?

楼主(2015-07-21):
谢谢大家

网友:
圆周方向没有固定,所以可以自转,加导向

网友(点评):
圆周向怎么固定?

网友:
是活塞与活塞杆螺纹脱开?还是活塞杆与活塞整体转动?

网友(点评):
是活塞杆是固定的,活塞转动

网友(点评):
具体是活塞转动把后面的螺母的径向销子剪断,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网友:
外加导杆可以防止转动。

网友(点评):
不加导杆,只需活塞不转动就行

网友:
可以用卡键式的连接,可以保证转动不脱开。

网友(点评):
已经是螺纹的了

网友:
活塞转动把后面的螺母的径向销子剪断,有这么大力?螺母上螺纹胶水上紧,加大销子试试。我刚人行,对这个没有经验。

网友(点评):
液压作用在倾斜活塞侧面通过摩擦力传递给螺帽的旋转力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真不会算,度娘应该知道。

网友:
上图来!看看你的活塞和活塞杆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点评):
就是普通的连接,活塞后面螺帽,螺帽径向用销子防松

网友:
机械导向装置

网友(点评):
现在活塞与活塞杆用一个平键联接,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现在活塞与活塞杆之间设置一个平键,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活塞杆与活塞联接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活塞杆与活塞联接部分

我感觉楼主方向有错误,个人认为:销子断不是活塞转动所致,油缸使用时会转动,但是转动的力很小,不至于拧断销子,应该是油缸回程时撞到缸底导致销子断裂,或者不断顶缸,(我猜测螺帽应该是突出活塞杆的)我是做油缸的,见过这种故障,你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点评):
销子断裂,首先螺帽肯定松动了,现在螺帽螺纹没有脱扣,肯定是转动了

网友(点评):
螺帽转动多是螺帽顶到缸底,顶缸,导致销子断裂。

网友(点评):
活塞杆是顶在缸底的,但螺帽端面是不碰缸底的

网友(点评):
活塞杆是顶在缸底的,但螺帽端面是不碰缸底的

网友:
坐看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楼主方向有错误,个人认为:销子断不是活塞转动所致,油缸使用时会转动,但是转动的力很小,不至于 ...

有没有可能里面都没问题,销子什么的也没断,是活塞和活塞杆一起转动?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中,活塞杆是周向固定的,活塞杆前部有个滑键

网友(2015-10-12):
这个我们做的比较好,新换的油缸杆和筒重来不转,用一段时间,一开阀系统就无压力,拆开检查活塞转掉了。不知道这几个油缸使用的时候是不是有特殊要求:杆要和活塞同步转。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同一批的问题。这个设计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