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计算选型,请教

楼主(2015-07-21):
有没有大侠了解齿轮齿条的计算选型,请不吝赐教!

网友:
帮顶,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2017-04-24):
只记得插件里会有

网友A:
很多客户对齿轮齿条选型存在一定的疑惑,本文对水平运动的齿轮齿条做举例分析,客户在选型时候要知道被移动的质量m,加速度a,是垂直运动还是水平运动就可以根据底下的公式算尺齿条齿轮的模数。
垂直运动举例:
被移动质量:m=820kg
速度:v=2m/s
加速度时间:tb=1s
重力加速度:g=9.81m/s2
摩擦系数:μ=0.1
负载系数:KA=1.5
使用寿命系数:fn=1.05
安全系数:SB=1.2
线性负载分布系数:LKHβ=1.5
计算过程:
a=v/tb     a=2/1=2m/s2
Fu=(m*g*μ+m*a)/1000  Fu=(820*9.81*0.1+820*2)/1000=2.44KN
假设驱动力:齿条SSFH3淬火精铣 直齿 模3齿轮,SCM440渗碳淬火,20齿,容许最大驱动力Fu Tab=11.5KN(见下图模2齿轮齿条驱动最大容许驱动力KN)
Fu zul=Fu Tab/(KA*Sb*fn*LKHβ)
Fu zul=11.5/(1.5*1.2*1.05*1.5)=4.06KN
条件
Fu zul>Fu;4.06KN>2.44KN  满足
结果
齿条:SSFH3-10
齿轮:SG15-M3-20-20
具体请和台湾凯贺KH齿条QQ2141787455私聊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很多客户对齿轮齿条选型存在一定的疑惑,本文对水平运动的齿轮齿条做举例分析,客户在选型时候要知道被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