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设计链式输送机,请教

楼主(2015-07-21):
中心距手册(30-50)p  ,   但自动化流水线上  链条中心距 明显超出这一取值范围   很多会加托轮。目前正在设计中心距为100米左右的平行传动链式输送机,很多疑点,求大神一块讨论。

网友:
你的砖呢?没砖就想引玉?

网友:
链条种类很多种,中心距在30-50p要看是什么工况,100米也不是一定要恐怖。
具体工况具体对待,空说空话没有讨论意义。

网友:
伏枥大侠都回复啦,LZ要把自己的 工况要求 描述清楚,他再回复肯定会帮到你!

楼主:
谢谢大家!

布局

布局

链条输送机

楼主:
10点这么快没了

运输机主体

运输机主体

定位说明

定位说明

需求说明

需求说明

楼主:
  请各位前辈多给建议。

网友:
链条的传动有这么平稳吗,还有就是链条传动时会有多边形效应,这样的定位是否准确!等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楼主:
还在出图阶段   我也没弄过这个  感觉很困难

网友A:
采用光电装置来定位么?定位误差允许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光电装置来定位么?定位误差允许多少呢

5mm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输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种输送机

我也头次见

网友:
学习来了,期待更多高手出场

楼主:
试验还没做    可能就要换方案了

网友C(2015-10-2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这个很长的链条传动, 我整过,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长的链条传动, 我整过,   没有问题

那您张紧装置是在从动轮布置吗   还要螺旋上升的话   链节和链节之间会出现挤压吧

网友:
有意思,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