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配重块行不行,会不会出现链条太松?

楼主(2015-07-21):
如图,上下运动选用链条做垂直驱动,中心距1700,双排链,负重150KG,速度0.5m/s,不加配重块行不行,会不会出现链条太松。求赐教!!!

网友A:
不用加配重块,改一下链条接头的地方就可以了,类似于这样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B:
如果重物伸出链条太多,一般还要作导向机构。我们以前作的链条提升机构载重都快一吨,也是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前辈经验丰富,点赞。我的理解,加配重主要是减小功耗及降低源动力成本。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一般是这样。象一些机床的手动升降门,一些链条驱动,频繁上下的机构,配重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物伸出链条太多,一般还要作导向机构。我们以前作的链条提升机构载重都快一吨,也是这么玩的。

导向有的,两条方滑轨导向,开口链有螺杆调节张紧
没问题就行  心里有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配重块,改一下链条接头的地方就可以了,类似于这样

是这么弄的    谢谢

网友:
你都不明白加配重目的是干嘛的吧?

网友:
加配重就怕上下速度太快,有可能会跳链,就麻烦了
上下加导向结构也简单,直线轴承加直线光轴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这么重一定要加的,你这是齿带

网友:
配重是为了减少电机负荷,链条松动是张紧的问题。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么?

网友:
速度有点快啊

网友:
配重还是比较好些。起码比较省力。

网友:
加配重,以前做过一个提升机构也加了配重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配重块,改一下链条接头的地方就可以了,类似于这样

请问这种链条的接头具体怎么配合呀,螺栓连接吗?我附件中图示的链条缓冲器我不太清楚结构怎么样,但是它链条是分开两段的,想请问大佬了解这种结构吗,发个图给我揭开迷津吧

网友:
谢谢分享。关键还是看作用

网友(2021-07-27):
小白想问问,配重是啥意思?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
可以适当加点配重,具体重量你要考虑电机扭矩(刹车需要的扭矩×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