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ildworks中运动实现问题

楼主(2015-07-21):
    在soildworks14中,上级装配体的运转动作,怎样在下级装配体中仍能实现运动?求教大侠指点。
    我做了一个气缸,在气缸装配图中能拖动鼠标让其按规定形成上下运动,但我将气缸装到其他机构上时,拖动鼠标,气缸就不能动了,我想这当中可能什么没设置好,但找不出错误在哪,希望哪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可以的。你在下级装配体中,打开上级装配体的属性,选中柔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的。你在下级装配体中,打开上级装配体的属性,选中柔性就可以了。

谢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可以的。你在下级装配体中,打开上级装配体的属性,选中柔性就可以了。

在再下一级装配体的还能这样做吗?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可以,就是气缸装配体的下一级装配体也要改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