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坠落压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21):
一个重2吨的物体,从距离地面6米的空中落下,物体对地面产生多大的压力?

网友A:
问这个问题,真是不动脑子,你初中都没毕业吗?

网友:
中学试题?压力单位是啥?1包香烟坠落也可能产生同样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问题,真是不动脑子,你初中都没毕业吗?

大侠高见,恕晚生愚昧,请指教

网友(点评):
我看到5楼又说到大学微积分了,大侠,写个数学模型出来吧,说说水泥地和普通土地就可以了,初中知识

网友:
你还得考虑冲量,ft=mv,根据自由落体,考虑空气阻力,然后计算出物体落地时的速度,再根据速度落地时减小到0的时间,计算出,冲力F,然后根据压强公式:p=F/s,计算出压强。呵呵,不知我说的对不?等高人点评。

网友(点评):
高中这样写没问题,你看大学教材,肯定在F前面加上微积分符号,说明这一过程力是变化的。事实上力变化很大,峰值肯定比你这个公式得出的结果要大的多。

网友:
计算+有限元仿真,可惜俺不懂有限元............

网友(点评):
落在海绵上跟落在水面,那结果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