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尺寸2标注方式对吗?

楼主(2015-07-21):
如下图:尺寸标注2这样的方式对吗?
基本尺寸为DN,为啥括号中有数字DN-0.668,括号外面还有+/-0.02,而且本身DN就是一个有公差的尺寸。试问,这样会不会乱了????

网友:
它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这两个圆的差值,但是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标注。

网友:
没见过这么标注的,,但是看思路可以理解为,测量时DN为基准。要求的是几个环面的相对差。测量方便啊,(只要测出DN的值。其他用千分表一拉就可以了),如果用绝对值的话标注,所有工差都要控制到0.003以内。成本起来不是一点点啊。

网友:
直接代入基本尺寸,即D1=(87.3-0.68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