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活塞销尺寸如何保证?

楼主(2015-07-21):
如下图,为一个活塞销。
尺寸1:公差带达到了0.006mm,6um能达得到吗?用什么设备?
尺寸2:圆度和圆柱度如何保证?
尺寸3:表面粗糙度如何保证?

网友A:
公差保证了 粗糙度就保证了, 一般都是需要磨床 磨至尺寸的。
公差的保证就主要看你的外圆磨床了跟工装了!!

网友:
工艺的话,这类常用件网上都有的,,,最后是无心磨磨削和抛光。长度不长,圆柱度和圆度都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可以加工,最好用专用设备,铰刀做不到内外园同心度。普通内圆磨可以做到,但是加工效率和合格率很低。
这个类似的产品物品这里做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保证了 粗糙度就保证了, 一般都是需要磨床 磨至尺寸的。
公差的保证就主要看你的外圆磨床了跟工装了! ...

赞同

网友:
这个应该要粗精磨

网友:
恕我直言,同轴度在这里,是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