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锌 三价Cr钝化,检出六价Cr,如何延缓其转化?

楼主(2015-07-21):
产品:紧固件
检测方法:IEC62321
注:生产储存一段时间之后再检测
查了相关资料:找到了这一篇文章 http://www.doc88.com/p-5408274477855.html
哪位大侠处理过这个情况,采用何种方法能够延缓其转化过程?

网友:
前两天在出差,不好意思

我想确定的是,目前你们使用的钝化液有这个问题?放置一段时间后会有Cr6+产生?
有具体的报告确定吗?我是说SGS,CTI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测试报告?

从我05年接触三价铬钝化到现在,我只听说过假的三价铬钝化液,没有听说过真正的三价铬钝化液钝化完的工件会在钝化层中出现Cr6+的,从来没有过(确切的说是从来没有因为六价铬被客诉过,哈哈)

至于上海交大的那边论文,一个是08年的论文,时效性本身不谈,光内容我看着实在是为我们的大学悲哀,上海交大啊,居然这种狗屎论文也能发表,
首先,点滴法是有测量问题的,不能作为最终判定,
其次,试验中采用了多少螺丝,每种测试的时候出现六价铬的螺丝数量比例都不做说明
还有,其实我看到他说6-10微米的膜厚,三价铬彩锌钝化,在08年的时候就可以做到250小时的中性盐雾,我就呵呵了,不愧是上海交大啊,就是牛逼
最后,这个方法定性分析也是有理论极限的,一般是1-2mg/Kg,而欧盟的标准是1000ppm,哈哈

所以。。。。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回复,果然得请教专业人士,看论文被忽悠的概率好大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一说,我很怀疑他们怎么测的

网友(点评):
不是我公司的产品,具体是否有第三方报告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哈哈,这种东西就是要具体分析,太笼统没法说,因为测试六价铬不过的因素不少,我个人还是倾向于钝化液的可能性,小牌子害人,哈哈

网友:
至于延缓转化

就是做密封包装了,隔绝水和氧气,自然就不会转化了,
有条件就真空,没条件就自封袋+干燥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