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太小,怎么办

楼主(2015-07-21):
SolidWorks插入文字,最大72号,可还是太小,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
有一个放大的功能。可以把字体放大。

网友A:
在哪使用插入文字,草图,工程图。
还有,72号字体,你逗我吗

网友:
你画的图形是银河系的构架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使用插入文字,草图,工程图。
还有,72号字体,你逗我吗

你看,字看起来挺小的

网友:
这个可以用插入对象不?

网友:
想填多大的字高随你,如图5米高的字

网友:
曾经也被这种问题困扰过,不过现在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