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与金属过盈连接,可以密封的住吗

楼主(2015-07-21):
各位搞机械加工的大神,请问金属与金属做成过盈密封,能密封的住吗??

形式如下:

上下两个梯形套在一起,连接部位的尺寸做成过盈连接,两块金属紧紧夹在一起,能不能密封?

要做到密封,国内的数控车床 精度能达到吗

为什么我传不了图片。。。。。。

网友:
怎么传不了图片?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可以密封,高压系统都是金属硬密封的,包括核电,火电的高压系统,

网友:
以前玩水系统的碟阀就是金属密封的。这个很成熟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高温蝶阀?

网友:
干密封的螺纹连接就是金属密封吧

网友:
可以的,油管的卡套式接头很多都是

楼主:
有这样一个小地方可能需要做成下面的形式,类似两个梯形构成过盈,以达到密封(金属)。我觉得要实现这个效果,这机床的精度应该不会低,请问国内机床能做的了吗,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
怎么要做那么复杂?

网友:
汽轮机中分面, 软了还不行

楼主:
说白了就是一个问题,目前国内的机械加工能做出不泄漏的金属硬密封吗?? 精度 粗糙度能行不?

网友:
可以密封,如光洁度不好的话,考虑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一个小地方可能需要做成下面的形式,类似两个梯形构成过盈,以达到密封(金属)。我觉得要实现这个效 ...

可以,我之前加工过,一般数控车做的,没那么精。
当然前提是你的东西要求不是特别高

网友(2016-03-11):
楼主能否点明是做气密还是液体密封,我们公司产品涉及到气密性,金属件过盈配合后测试过气密性,结果不理想,对于液体密封的话,没有做过具体实验,但据我了解,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