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行程不大于5mm,这是什么概念?请教

楼主(2015-07-21):
我们做软式操纵装置,外面一个弹性套管,里面一根扁钢丝,可以推拉,客户提出空行程不大于5mm,请问这是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
操纵装置肯定有空隙的啊!就是空隙在5mm!
5 U& A' S6 j" C1 b- g例自行车刹车装置,刹车时先有一段空行程再做刹车动作,并且这个空行程用螺母还是可调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