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5-07-21):
由于轴承的元件都经过150摄氏度的回火处理,所以通常当轴承的工作温度不高于120摄氏度时,元件的硬度不会下降。

回火不是消除钢材的脆性和内应力,增加钢材的塑性和韧性吗?更硬度是否下降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
一般说来,钢的硬度与钢的塑性,韧性成反相关性,即,你不可能利用热处理得到硬度非常高,而且韧性非常好的性能。即韧性越好,其硬度越低。给你举个例子,一般钢件淬火后,硬度非常高,也非常脆,这个时候后面一般再加一道回火处理,主要就是为了降低硬度,同时提高韧性。这句话如果主样讲可能你就明白了:如果工作温度超过150(原回火温度)度,刚轴承在工作时就会产生回火,导致轴承的硬度降低。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