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今天开填大坑,开个贴讨论下直流电机

楼主(2015-07-21):
昨天夸下海口  说对直流电机的励磁和反电动势有点基础,想要写点东西 ,结果发现开了个大坑,于是开了一贴 ,慢慢写吧
(1)励磁是啥?
         励磁是电机建立主磁场的过程 ,电机的定子励磁绕组通过电流建立了主磁场                F=NI (f——磁势     N-匝数  I-励磁电流大小)  磁通=磁势/磁阻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  磁阻不是定值!!!!磁阻不是定值!!!!磁阻不是定值!!!! 很重要所以说3次    例如,电工钢的磁阻在磁通增大的同时就也会增大  。 一般的电机设计过程里,励磁绕组都会把额定功率设置在接近磁通饱和的区域,磁势如果想要继续增大磁通  那么让电流增大很多很多  也许可能造成过热烧电机          磁通=AB(A-面积  B-磁场场强 )   一般来说电机内部线圈面积是确定的  所以可以通过此式求场强大小b
(2)反电动势是啥?
      反电动势是电机转子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电动势该电动势的方向与转子电枢绕组的电流方向刚好相反  V=E+IR (V电枢端电压  I电枢电流   R电枢回路电阻   E反电动势 )   通电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力的作用  转子线圈通电时受到里的作用   F=IBL 开始加速运动,  运动过程切割磁感线会产生电动势  E= BLV随着速度不断上涨 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电流值很小 E与V基本相等  。
(3)励磁绕组 电枢绕组都是啥?
   励磁绕组是产生电机主磁场的部分,电枢绕组是产生电机主电动势的部分。一般来说电机的励磁绕组是定子,电枢绕组是转子(不包括永磁体电机)。
(4)电机什么时候处于发电机状态什么时候处于电动机状态?
  观察电机转动时受力情况,如果磁场产生了推动电机转动的力 ,此时电机是电动机:如果产生了阻碍电机转动的力那就是,那就是发电机。对于直流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E=V+IR
(5)关于电机的转速和反电动势
  E=k*磁通*转速 (k是电机的表征结构参数)在磁通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近似认为转速和反电动势有比例关系 ,但是在低速度情况下并不是如此

补充内容 (2015-7-25 11:13):
@ygcygx 详见第三点

楼主:
慢慢写,再写写其他的东西,我更新的不快 大家见谅

网友A:
我买汤蕴璆 电机学,我感觉最困难是把基本的量与过程搞懂,也就是能脱口而出,这才是懂的第一步
我记得说学电机学之前,最好把物理的电磁理论,看过一遍,您说呢?

网友(点评):
我在学这东西的时候用的是老外写的书 ,第一章大概讲的就是电磁的那些东西 ,论坛里的那本麻省理工电机学也读过一部分 第一章也是说电磁理论的东西 由此可见这部分是不能跳过的

网友(点评):
我想有时间这部分还得补补 毕竟以后电磁兼容方面也是要学习的内容

网友(点评):
把我逼急了,我直接读理论物理基础,从新打地基,但是我感觉理论物理的直觉很重要,但数学基础真是致命,就简单说张量分析,矩阵这东西, 必须苦读,不懂是真不懂

网友(点评):
说真的,物理课我也不太懂 只是用到那部分学那部分 老外教材有个特点 在开篇的时候都要把用的物理知识过一遍 所以我就没专门去学一遍物理

网友(点评):
不论是老外,还是国内写技术的书前提,都有一个基础准备,就如同控制工程的拉斯变化,但直接告诉你背公式,但是你真不理解,线性微分方程怎会回事更不懂,其实这算是自己问题吧,还有一个矢量函数,我是不知道

网友(点评):
如果是数学问题,那就只能去看数学书了。任何工程课本都是默认读者已经有数学基础

楼主:
我的水平有限,很多地方可能漏掉了或者说得不对 欢迎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电机学基础是物理吧!或者电磁电路,你去研究电磁励磁准备搞电机设计,还是直流系统设计啊! 盲目看书也不是很有用。

网友(点评):
楼主做控制的

网友(点评):
不懂励磁是咋回事很难明白电机工作过程是咋回事的

网友(点评):
基础理论还是要要的,最起码有概念。

网友:
英语水平不行,国外的教材就算了,先看看国内的了解下。
看了一段时间的 汤蕴璆的电机学(第四版)结果发现,这按着书能看懂,可看过了也就过了,脑子里完全没影响,基础的东西的太多。自我感觉这电磁学、数学的基础忒差。改着这补基础,中间去看倪光正的工程电磁场原理(第2版),一段时间后,发现还是不行,这最终的数学基础,现在只能去复习高等数学。。。

网友(点评):
论坛里那本书有翻译版本的

网友(点评):
高数的确很烦,总得用不会高数有的时候就完全抓瞎了

网友(点评):
英语原版跟翻译的版本我都下载了,不过我喜欢纸质的书,实在没办法再去看PDF格式的,本来就就在学习电气本科专业的书,购买了教材了,也就不浪费书了。先看了再看别的。

楼主:
(6) 直流电机效率的问题
直流电机有5种因素会影响效率:铜耗,铁耗,机械损耗,电刷压降损耗和其他损耗  铜耗是指电机回路中存在的电阻所产生的I*I*r的损耗;铁耗是指由于磁滞和涡流引起的损耗其与磁场强度b*b成正比  电刷损耗是由于换向器存在压降引起的损耗  机械损耗是由于旋转摩擦等因素导致的损耗

楼主:
@baikenor字丑别介意

网友:
变压器是电机基础,交直流电机,各有不同的分类,不同结构的电机,其特性曲线差别不小。其内部磁场合成,畸变,对我来说还没学好。不理解透,今天学,隔月忘。

网友:
引用 楼主:
@baikenor字丑别介意

哈哈,字还是很工整的,受到启发,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点评):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汤蕴璆 电机学,我感觉最困难是把基本的量与过程搞懂,也就是能脱口而出,这才是懂的第一步
我记得说学 ...

矩阵论  数值分析  啥的真难的一笔呀

网友(2015-11-21):
放张直流机定子照片

网友:
放张直流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