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钢珠密封的问题

楼主(2015-07-21):
有一个零件内孔是过油的,用钢珠来控制零件内油路的通断,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直接钻头打孔,然后把钢珠放进去用锤子狠狠地砸一下,但是这样做效果不好,废品率很高,向大家请教下用什么工艺来保证钢珠密封的效果,想过研磨内孔,但是没有类似加工经验,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给支个招

网友A:
把钢珠放进去用锤子狠狠地砸一下,这个是修理千斤顶通用做法,但已经淘汰了,新的办法是倒角铰刀铰出密封“线”,然后再用金钢石铰刀“研”。

网友(点评):
“倒角铰刀”是有现成的刀具卖就叫倒角铰刀,还是买普通铰刀回来刃磨?

网友(点评):
是把铰刀前端的倒角加大吗

网友(点评):
密封“线”宽度如何确定

网友B:
现在有一种密封东西,国内没有厂家做,只有进口。瑞士有家做,专门给博世那些油泵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一种密封东西,国内没有厂家做,只有进口。瑞士有家做,专门给博世那些油泵供的!

说一半留一半,还不如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一种密封东西,国内没有厂家做,只有进口。瑞士有家做,专门给博世那些油泵供的!

可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半留一半,还不如不说!

广告!!懂不??

网友:
怎么像 单向阀

网友(点评):
重型汽车上的回油阀,应该也是单向阀,只能出去不能回来

网友(2016-02-18):
注意材料选择,不知道你是不是用铜做的

网友:
铁材质一般密封都不好,和钢珠配起来总会有缝隙,铜材质较软,密封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还是我工艺的问题,因为有别的厂家我们做的一样的产品,人家做的就很好。

网友:
你那个孔的公差及光洁度都要有要求的,并不是随便打就可以的。
一般压这个钢珠子,都会有实验数据作为公司内部文件支撑的。
而且压的时候,要有工装来压入的。
你没有,所以废品率很高。

网友(点评):
目前我的工艺肯定有问题,孔的公差和光洁度肯定有要求,压得时候需要工装就搞不懂了,如果方便的话您能给深入的说一下吗?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A:
把钢珠放进去用锤子狠狠地砸一下,这个是修理千斤顶通用做法,但已经淘汰了,新的办法是倒角铰刀铰出密封“ ...

倒角角度、孔径、钢球直径尺寸关系是什么,要保证相切?

网友(2017-07-14):
引用 网友A:
把钢珠放进去用锤子狠狠地砸一下,这个是修理千斤顶通用做法,但已经淘汰了,新的办法是倒角铰刀铰出密封“ ...

你好,我们公司目前的平台车千斤顶也存在这个问题,油封不住,会自动下滑等缺陷,我们维修的时候也无非是把钢珠放进去在狠狠的砸下,但这种做法谁也不能保证问题就马上得以解决,用倒角铰刀铰出密封线,这种方式能解决钢珠油封不住的这个问题吗?楼主你的QQ号是多少,能方便私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