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轴承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21):
请问现在市面上减速机都有用哪些型号轴承,各类型号效果怎么样?
最近了解到一种四点接触的不分离深沟球轴承,请问这个轴承使用效果怎么样?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好像有的标准化设备的轴承是有数据的

网友:
减速机使用轴承类型主要在球面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四点角接触球轴承、深沟球轴承等。
我是skf的,如果有问题,可以讨论。
O(∩_∩)O哈哈~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的不清楚,减速机用的轴承种类多呢,看你的结构是怎样的,齿轮的受力情况怎样,再根据需要选择轴承,这没有统一的公式可用的。

网友:
是回转支承吧,上网搜搜就可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