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点接触轴承问题。

楼主(2015-07-21):
请问谁有四点接触的深沟球轴承资料,不分离的那种。
国内和国际上有哪些厂家做的比较好?
日本品牌的这类轴承,都是厂家直供,搞定神秘兮兮的,不知为何。

网友A:
1. 是四点接触球轴承,不是四点接触的深沟球轴承。
2. 四点接触球轴承是可分离轴承。
3. FAG和SKF四点接触球轴承很好,鬼子的比这两个品牌要差。
4. 还有三点接触球轴承。

网友:
罗特艾德

网友:
四点接触球轴承,不是四点接触的深沟

网友B:
四点接触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是一整个,改变沟道沟率,
实际内圈和外圈是两个沟道,两边各一个。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改变金刚笔对砂轮的修整位置,或者用金刚石滚轮修整获得所需要的沟道形状。

网友(点评):
网上相关资料很少,很难找到。具体怎么搜索呢?

网友(点评):
网上没有搜索过,图示是我们生产的轴承。如果要设计计算,可以参考角接触轴承的设计方法。该类轴承磨加工及超精加工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点接触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是一整个,改变沟道沟率,
实际内圈和外圈是两个沟道,两边各一个。

这个学名叫"负游隙四点接触球轴承"是不是更准确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点接触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是一整个,改变沟道沟率,
实际内圈和外圈是两个沟道,两边各一个。

"四点接触深沟球轴承",工作中有人这么叫,大家也能听懂,但这是个不规范的名称。

网友(点评):
Gothic Arch Race,英语是这样的,国内还没有学名。

网友(点评):
国内一般称为“桃型沟道”或者“梨形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点接触深沟球轴承",工作中有人这么叫,大家也能听懂,但这是个不规范的名称。

既然是"深沟",怎么会有"四点接触",P大,你说对吧。

网友(点评):
所言甚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点接触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是一整个,改变沟道沟率,
实际内圈和外圈是两个沟道,两边各一个。

截图来自GB/T 6930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的,按GB-6930的解释,后面还有一句“而受纯轴向负荷时,各只有一点接触”。泛指QJ和QJF轴承,和楼主帖子所说的结构不一样。叫法和名字不必纠结,我们只要知道有这样结构的轴承存在就可以了。 叫法

网友(点评):
是啊,后面还有见图XX,可不仅仅是QJ与QJF轴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学名叫"负游隙四点接触球轴承"是不是更准确些?

四点接触球轴承实际产品有带游隙的,也有预载的。

网友(点评):
P大,有空说说这玩艺的优缺点,常用处。我理解的手册上说,大型的、结构要求小的。还有没有其它的?反正我是见也没见过。

网友(点评):
逛逛大侠,回复你了。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997&extra=

网友(点评):
P大,您要在他回复的后面点评,否则他收不到信息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四点接触球轴承实际产品有带游隙的,也有预载的。

前辈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四点接触球轴承可以承受倾覆力矩,那三点接触球轴承是否可以承受倾覆力矩呢?这个倾覆力矩是否可以理解成轴向偏载(加于轴承外圈的偏心载荷)呢?

网友(点评):
已在你的另外一帖中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四点接触球轴承可以承受倾覆力矩,那三点接触球轴承是否可以承受倾覆力矩 ...

感谢P大

网友:
四点角接触球轴承,我是sk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四点接触球轴承,不是四点接触的深沟球轴承。
2. 四点接触球轴承是可分离轴承。
3. FAG和SKF四点接触 ...

我想多了解不可分离的四点轴承,或者哪有更多的相关资料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