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滑轮叫什么名字?怎么拆装?

楼主(2015-07-22):
如图,在4毫米板子上装了这种滑轮,像是铆接的,具体这种滑轮叫什么名字?怎么拆装啊?

网友:
它是做导向用的,拆不了,直接用砂轮机磨掉

这东西看着好简陋

网友:
这种东西叫导向轮

网友:
非标的吧,应该是导向的

网友:
期待知者解答!!

网友:
反面看看有没坚固螺栓,没有只有磨掉了!

网友A:
这是电梯的层门装置吧,挂板的滑轮,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梯的层门装置吧,挂板的滑轮,对不?

类似,但是这个滑轮具体叫什么?

网友:
整个部件拆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可拆卸的结构,没有只
能破坏性的拆啦。

网友:
这个是电梯里面的负责开关门的门头机构,这个轮子叫U型导轨轮。不谢!!

网友:
很像行车轮,里面应该有轴和轴承吧,能看一下那一端的轴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