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功率如何确定

楼主(2015-07-22):
双排链轮滚筒输送线,上面一个重1吨的木箱,速度算是0.3m/S,也就是人走路的一半速度,就这些条件,请问如何确定电机的功率?有准确回答的请准确一点,没有的请凭经验看看要选多大的?
另外,如果不是滚筒输送线,是链板输送线,请问电机要选多大的?

网友:
找本说运输机械的设计手册看一下,全有

网友(点评):
哈哈,指条路给我走了,谢谢

网友A:
毛估1.5kW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估1.5kW足够。

哈哈,我的老板正好刚刚跟我说,客户那边原来的就是用1.5KW的,不过电机轴老是断,而且走起来很吃力。不过不排除是装配的问题。具体我也没去现场,不清楚。不过我相信1.5KW的是够的,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一条新的可不敢用1.5KW的。

网友:
自己查资料把   这个在机械设计中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想知道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老板正好刚刚跟我说,客户那边原来的就是用1.5KW的,不过电机轴老是断,而且走起来很吃力。不过 ...

估的准吧?

断轴很可能是联轴器没装好。

网友:
哥们 轴的直径确定好了吗?
选电机功率要知道输送线体的摩擦系数,线体上东西的重量,传动轮的直径,有没有减速机,是伺服电机还是普通交流电机,昨天已经给你算了个大概输出扭矩在2.5Nm左右,(没有加安全系数),如果直接驱动的话最好选到1.5Kw,如果带减速机的话要看减速比选多少的,

网友:
不是有电机的选取手册吗?按照公式来自己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老板正好刚刚跟我说,客户那边原来的就是用1.5KW的,不过电机轴老是断,而且走起来很吃力。不过 ...

还是要具体计算扭矩和转速的,只看功率是不合适的,比如说10NM,1000rpm的电机和100NM,100rpm的电机功率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对于不同的应用场合而言效果完全不同,如果你说电机功率足够但是跑起来吃力,应该是扭矩不足,当扭矩不足的时候发热功率就比较大,一般的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的时候是发挥不出全部扭矩的。

网友(2015-08-21):
查资料,细致算一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