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杆活塞的密封圈底圈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15-07-22):
如图,公司设备经过了一个使用周期,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液压杆开始磨损漏油,需要更换。
液压杆自己好加工,虽然外协的质量较差,但是还是能用的。
问题出在活塞部分,下图的X型密封圈安装套自己加工安装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刚开始是安装不上去,后来利用胀套强行敲进去,但是与活塞的间隙很大,无法使用。(拆原厂件配合很紧密)
密封圈安装套是非金属的,正确的安装工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么,希望大侠多多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1.封密圈安装的套是否是刚性的?
2.活塞是不是分体拼装的,还是一体的?

首先看活塞是不是一体的,如果是,就不存在密封圈安装套是安装上去的(两块活塞拼接),然后尾部加一个螺母与活塞杆锁紧的这种结构;
如果活塞是一体的,那密封圈安装套一定是强行敲进去的,如图一,原活塞左侧有一个很大的倒入角,就是靠虑安装使用的。方便密封圈安装套压入沟槽内, 自己加工没没有那个大的倒入角,可能强行敲进去是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一体的,我们也是敲进去,但是配合间隙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封密圈安装的套是否是刚性的?
2.活塞是不是分体拼装的,还是一体的?

煮油加热一段时间,趁热装进去

网友:
  密封圈安装位置深度、宽度都对吗?还有密封圈是原厂配件吗?如果你自己买的只能呵呵,进口设备上的密封圈,国内买我碰到好多都不对劲。

网友C:
上面已经说了两点,一是活塞上要有导向锥,二是加热后安装。
其实如果要规范做这个事,还必须有个安装工具。安装工具很简单,就是一个或数个可以加压的环状件,在压力机或台钻上用工具环面抵住密封圈端面,让密封圈在均匀受压下装进沟槽。
其它譬如用螺丝刀的安装,不应该用。

网友:
设备用了多久了,这种密封效果好吗?这不是标准的安装方法啊

网友(点评):
七八年吧,效果挺不错的,这个是活塞基本没什么问题,容易出问题的是外面的油封,久了漏油,换个油封就好。不过我们开始维修人员没有专业工具,拆装的时候会弄伤液压杆和其他部件,所以就出现以上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油封多久换一回

网友D:
分享个我去年做的压挡圈的夹具,估计你只有前半部分的,后面还需要收一下。原理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个我去年做的压挡圈的夹具,估计你只有前半部分的,后面还需要收一下。原理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

这个看不懂呀

网友:
有专用工具

网友E:
这里有一个扩张器的视频,貌似可以参考。先用烘箱烘,然后用扩张器扩张,最后装进去。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4NjE2NTA4.html?from=s1.8-1-1.2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装吧

这个有点类似柴油机里面的缸筒和活塞的结构,大厂子里面不知道是怎么装的,没见过,但是小的时候见父辈们修的时候都是热装的,当时还很好奇……

网友:
我们的手动液压车也漏油了,同样由于密封圈装不了而搞不好

网友:
我觉得,不要整圈一起压,先放一边在导向环的槽里,进去之后贴住内壁,另一边就有很多余量,应该就好进了,然后再往下一个槽装
或者用涨套装进去之后再用一个喇叭口形状的缸套包住让它自行恢复到原来的尺寸,前提是涨套的壁应该尽量的薄
不知道说的对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些东西需要动手能力强的做,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找个薄的发硬的塑料纸,就像香烟盒子外面的那种,缠在活塞上,塑料上和密封圈上都涂上干净的稀机油。再慢慢的往里积进去就行了。

网友:
来打酱油的,涨涨知识

网友:
冷装后 就没办法让其再收缩了么?

网友:
需要做复原工装,加热后进行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已经说了两点,一是活塞上要有导向锥,二是加热后安装。
其实如果要规范做这个事,还必须有个安装工具 ...

建议改用四氟密封圈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B:
煮油加热一段时间,趁热装进去

传说中的加热,齿轮这么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一个扩张器的视频,貌似可以参考。先用烘箱烘,然后用扩张器扩张,最后装进去。http://v.youku.com/v ...

不错

网友:
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在热水里泡泡,先进一边,另一边用布条一拉就进去了,等一会让它慢慢自然复原就好了!这个我们以前经常装呀

网友:
这个是分体的吧,先安里面那个,用热水烫烫,传进绳子去,勒进去,或者做个导向的工装,哈哈,勒的话可以从底部尝试一下。只是建议

网友(2015-12-05):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一个扩张器的视频,貌似可以参考。先用烘箱烘,然后用扩张器扩张,最后装进去。http://v.youku.com/v ...

不错挺好的,以前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