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安装、调试及保养手册

楼主(2015-07-22):
力士乐液压系统安装、调试及保养手册

网友:
下载看了一点,觉得作用不是很大,说的都是大面上的话。如果谁要写个操作规程等,可以看看。
借问楼主:“液压缸的排气:在空载压力下,松开后端盖和前缸盖上的排气螺丝,排气,当流出的油液中不再含有气泡时,重新拧入排气螺丝和螺母并锁紧。”
如何算是“空载”??液压缸还要带动工作机构,设备空载状态,工作机构也有一定的摩擦力和自身重力。难道要拆下液压缸来?比如我一个液压缸要推动好几吨的轧辊,即使水平推动,轧辊空载,力量也是相当大的。我担心危险一直没排过气。
楼主有经验么,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