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序需要用什么床子加工呢?难题啊!

楼主(2015-07-22):
工件尺寸400x330x340,红色区域是需要加工的位置,是2mm深的小台阶,大家看看这个用什么床子能简单的加工出来呢,最好是常用的床子!

补充内容 (2015-8-1 16:53):
今天我尝试了用牛头刨床加工了,因为牛头刨头部有点大,特意用了个长轴带刀加工,但是发现问题了。加工到里面的时候铁削出不去啊,没有退刀槽,那个位置还加工不了退刀槽,最里面表面凹凸不平的。

补充内容 (2015-8-7 16:39):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大家给的建议和意见,最后我们用了最原始的方法做的,我会在60楼上传个图片,大家可以先猜测一下,之后我会公布答案的。

楼主:
这个就是加工完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7756745  轩辕相濡

应楼主邀请 把视频发上来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无法加工。

网友B:
没做过,,但应该是利用像角磨机那样的结构的转向铣头,磨头类似的机构加工。。。如果这玩意是焊接的话,焊接前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焊接倒挺方便的

网友C:
插键槽的床子不是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但应该是利用像角磨机那样的结构的转向铣头,磨头类似的机构加工。。。如果这玩意是焊接的话,焊 ...

铸件。。。所以只能靠机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键槽的床子不是可以么

插的长度大概将近300长,能插了吗?

楼主:
我琢磨着用铣床是最好了,实在不行用刨床怎么样?

网友D:
这个设计师水平也太高了,工艺审核的人水平也太高了.

网友E:
焊接件吧?

网友:
把设计人员拉出来打一顿吧,那么小的地方怎么也加工不起来
铣削头进不去的,只能用插床慢慢玩了,还得看情况看能不能到底。

网友:
谁设计出来的叫谁想办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件吧?

不是焊接件,是铸件。

楼主:
刨床呢,刨床不能不实现的了呢?

网友:
设计的时候难道没考虑到加工工艺问题吗,只是挑战机加工艺的节奏吗

网友F:
用錾子,与榔头。不过现在很难找到使用这些工具的钳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錾子,与榔头。不过现在很难找到使用这些工具的钳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键槽的床子不是可以么

插床理论上是可以的,最大插削长度360也够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证平面度,因为加工比较长,加工长度将近300mm了。
而且插床的话就加工不出端头的圆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火花

电火花,没用过,应该怎么使用加工呢?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吧

网友(点评):
百度下吧

网友H:
像这种铸造件内部一般是直接成型不加工的!可以考虑用一块板料加工好后装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火花,没用过,应该怎么使用加工呢?

电火花一周也加工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像这种铸造件内部一般是直接成型不加工的!可以考虑用一块板料加工好后装入!!!

加工的位置还有别的孔,我没有画,成品的话这个位置是需要装配的,铸件保证不了平面度,所以需要加工一下。

网友I:
靠!大家没有金工实习过的巨便宜的设备:牛头刨。里面根部R角搞不定做成直角肯定可以用,最里面那条边不太齐而已,就多整进去5mm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靠!大家没有金工实习过的巨便宜的设备:牛头刨。里面根部R角搞不定做成直角肯定可以用,最里面那条边不太齐 ...

牛头刨是正确的思路,但是床子的头部能进到工件里面吗?

网友(点评):
这玩意也有大有小。按你400的空间选小刨床。甚至刀具特制加一个三角形加强前伸安装臂。应该理解吧!

网友:
下面没用的话,直接线切割割穿可以吗?

网友J:
用刨床、插床的,没有退刀槽咋整呢?

网友(点评):
干深点就是退刀槽。俺干活喜欢猜设计使用意图,否则完全按图干累死。当然不按图干也得提前跟设计沟通清楚説服他为什么要跟图有点不一样。设计毕竟不是工艺,术业有专攻。

网友:
正常思维应该是加工后组装的……直接加工的话,工艺太难,成本也接受不了……

网友:
找一个规格较小的角铣头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用小的角度头应该可以

网友K:
角度铣头

网友L:
你这如果不是密封用的,可以用线切割打穿做出来,然后让屁股补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如果不是密封用的,可以用线切割打穿做出来,然后让屁股补起来就行

这是个思路,但是不能那么做,这么做破坏了工件的强度。补焊的话,基准面能焊完打磨,里面打磨不到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思路,但是不能那么做,这么做破坏了工件的强度。补焊的话,基准面能焊完打磨,里面打磨不到的。

不用补焊,用铣床做个形状一样的楔子,顶进去紧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用补焊,用铣床做个形状一样的楔子,顶进去紧配

这个工件如果做冲击震动实验,楔子会松掉的。还不如焊接呢。
这个件最好是什么都不动,然后能加工凹台阶最好了。

网友M:
等等看有没有高手来解答,我也想知道这个该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等等看有没有高手来解答,我也想知道这个该如何加工

是啊。虽然这个工艺确实不怎么样,但是也是经常会遇到的,现在要是能常规的解决了,那以后就不愁了。

网友N:
可以用刨床

网友O:
平面度?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用刨床

牛头刨钻头的头部,能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平面度?平行度?

无要求,见光就可以。因为是铸件,那个加工位置见平就可以。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师水平也太高了,工艺审核的人水平也太高了.

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加工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刨床、插床的,没有退刀槽咋整呢?

我试过了,没有退刀槽确实是个很闹心的事,加工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角度铣头

角度铣头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求帮助~

网友P:
你可以先刨床做了,再把角落里用电火花加工一下,
角度铣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可以先刨床做了,再把角落里用电火花加工一下,
角度铣 也可以

您的方法是现在较理想的方法了。1.我现在也在纠结,用刨床加工后,再用电火花成本有点高;2.我现在也在研究用角度铣头的方法实验,但是现在确定不了用多大的加工中心和多大的角度铣头才合适。因为加工深度有点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师水平也太高了,工艺审核的人水平也太高了.

顶!

网友P: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是现在较理想的方法了。1.我现在也在纠结,用刨床加工后,再用电火花成本有点高;2.我现在也在研 ...

你这个加工精度要求高的吗?
批量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加工精度要求高的吗?
批量有多少?

精度要求不高,见平就可以,粗糙度25,100~200件左右。

能不百度吗?早百度好多回了,图纸你也看到了,需要加工长度是290,现在根本没找到那么长的角度铣头,还得不能干涉工件内壁。你细看就会发现角度铣头也可能满足不了290长的加工范围的。

网友(点评):
有坛友都跟你说了,角度铣头,自己去百度一下不成?几十种的,选个符合你厂子设备的不就成了?

网友Q:
奇葩的设计……
加工中心(Z轴行程要够),+角度头刀具(将方向旋转90°),用小铣刀慢慢铣吧……
(用百度搜‘加工中心角度头’)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奇葩的设计……
加工中心(Z轴行程要够),+角度头刀具(将方向旋转90°),用小铣刀慢慢铣吧……
(用百 ...

现在又遇到困难了,30的角度铣头大小能加工长290的长度,而且与工件内壁不干涉,但是加工性能跟不上;
40 50的角度铣头太大,加工290长时,会与工件内壁干涉,加工不到位。

宏易腾达的,斯瑞斯的都咨询了,帮我介绍几个厂家吧。

网友(点评):
有很多很多种的,国内国外的都找找,总有一款是能满足你的。还有高速的呢,干活飞快。

网友(点评):
http://www.vkcnctools.com/c_products/?big_id=10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遇到困难了,30的角度铣头大小能加工长290的长度,而且与工件内壁不干涉,但是加工性能跟不上;
4 ...

角度头的方式,因为受力的原因,都是些小刀小进给,所以说要慢慢铣。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Q:
引用 楼主:
现在又遇到困难了,30的角度铣头大小能加工长290的长度,而且与工件内壁不干涉,但是加工性能跟不上;
4 ...

先用大铣刀铣能铣到的地方,干涉的地方再用小铣刀铣,这样能稍微提高点效率。没有办法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用大铣刀铣能铣到的地方,干涉的地方再用小铣刀铣,这样能稍微提高点效率。没有办法的事……

没有办法用大铣刀,位置干涉,如果加工,只能全用角度铣刀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刨床、插床的,没有退刀槽咋整呢?

如果不能改设计,可以尝试一下做个粗刀杆,头上装个三面刃铣刀,先把退刀槽干出来

楼主:
这个就是加工完成的工件,在右边位置稍微露出了一点刀具的样子,大家可以猜测一个这个工序是怎么做的。
没用到角度铣刀加龙门数控铣,也没用到单纯的刨床,更没用电火花……

网友:
看着像铣床,但是那个头怎么能放进去呢 难道是卧铣加工装?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加工完成的工件,在右边位置稍微露出了一点刀具的样子,大家可以猜测一个这个工序是怎么做的。
没 ...

刨床加动力头 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刨床加动力头 应该可以做到

厉害啊,这个确实是用的刨床,把刨床头拆卸下来了,安装了一个简易的铣头,然后用电机带动皮带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R:
厉害厉害,从头看到尾,突然发现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R:
厉害厉害,从头看到尾,突然发现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看来你真看进去了,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当一个难题来咨询的,但是最后做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有的时候事情可以简化的让人意想不到。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真看进去了,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当一个难题来咨询的,但是最后做出来的时候,才发现,有的时候事 ...

嗯,我们公司现在好多东西外发加工的,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加工商不想做,不然凭那些老师傅的手艺,分分钟搞定。都是懒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加工完成的工件,在右边位置稍微露出了一点刀具的样子,大家可以猜测一个这个工序是怎么做的。
没 ...

如果跟你要更改完 刨床和铣头组合体的照片 你会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跟你要更改完 刨床和铣头组合体的照片 你会给么

图片真没有,加工时候的视频这个真有,我现在就是不会上传视频,所以你们才没看到,这个上传视频,还需要先到优酷土豆上上传后,才能连接到这里,没有直接能传到这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真没有,加工时候的视频这个真有,我现在就是不会上传视频,所以你们才没看到,这个上传视频,还需要 ...

1duxiaopeng@163.com  发给我吧  跪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真没有,加工时候的视频这个真有,我现在就是不会上传视频,所以你们才没看到,这个上传视频,还需要 ...

我在线等你 视频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线等你 视频  不胜感激

真心传不上去,我都压缩了,然后传附件也传不上去,我看到你留言有邮箱,我邮件给你吧。

楼主:
告诉我QQ把,我邮件发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我QQ把,我邮件发不出去!

39775674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告诉我QQ把,我邮件发不出去!

397756745  轩辕相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7756745  轩辕相濡

我QQ发给你了,就麻烦你帮忙上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QQ发给你了,就麻烦你帮忙上传了。

上传上来了

网友(2015-08-26):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建议直接铸造成型,如果后续机械加工实现,成本就比较高了

网友(点评):
铣槽位置要求平面度、有装配关系的情况下,是不能直接铸造成型的,铸造保证不了的。如果是粉末冶金还可以。

网友:
长见识了,办法真好

网友:
  真不知道设计怎么搞的,后边工艺都没有审阅过么,做应该是能做。我看带测洗头的万能铣床医改可以  。也不知道精度要求,位置要求高不高

网友:
    专用机床,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用电火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啊,这个确实是用的刨床,把刨床头拆卸下来了,安装了一个简易的铣头,然后用电机带动皮带的 ...

我想应该也只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