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密封件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像UHS,UN的密封圈,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正常情况下:
NBR的是黑色的
PU的是绿色的,蓝色的,棕色的,浅黄色的等
FPM的红棕色或者黑色的
具体为什么颜色有这么多区别,咱也不清楚,或者是各家的添加因素不同吧。

具体的材质,需要根据型号去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