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个产品的工装以及机器人焊接

楼主(2015-07-22):
大家帮我看看难度在哪里?
U管和横管焊接处暂时人工用台钳压扁,另外很多小铁片都是冲压件,存在误差,导致自动焊接时位置不准,工装用伺服控制旋转,完成自动焊接,希望做过这类项目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全自动工装?还是手动放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自动工装?还是手动放料?

人工上料下料,转盘两工位,一边机器人焊接,一边人工上下料

网友A:
工装难度很高吗?机器人打算用啥牌子的?不要告诉我,自己做机器人啊

网友(点评):
类似廉价品都是要自己设计焊接机械手的,几乎不可能用买的焊接机器人,就是人工成型以后放到‘工位上门’,有一堆凸轮在各个方向夹住,凸轮与焊接器是联动的,探测凸轮角度,就自动修正了焊接器,50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点评):
谢谢八爷,有给芝麻给我,概念是有了,只是没有见识过,难以琢磨,我网上搜搜看有没有资料。

网友(点评):
@2266998 8爷,我们现在用的焊接机器人焊接的,有啥解决方案,你说的50年前的东西第一次听到,学习了

网友:
能发下工装的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难度很高吗?机器人打算用啥牌子的?不要告诉我,自己做机器人啊

机器人用的OTC的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主要用酷卡,ROBOT机器人

网友(点评):
我们也用过川崎,那智,国产的埃斯顿。酷卡没用过,据说比较贵

网友(点评):
工装如图,示教了很久,仍达不到焊接效果

网友:
零件精度很关键,管件很麻烦的,估计是形状相差太大,
管件是用数控弯管机的吗,
零件精度不稳定的话,焊接自动化就走不下去了

网友:
夹具应该可以校正弯管的少量误差

网友(点评):
嗯,所以夹具准备改造一下,达到校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