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形位公差正切面怎么理解?

楼主(2015-07-22):
如题,今天看到一个资料。对正切面理解不好。如图中有正切面是合格的,无正切面是不合格的。不理解,求助各位大侠帮助解答下。谢谢!

网友:
GD&T图,好像汽车方面用得比较多吧。不懂,学习下

网友A:
在加了T的情况下,该零件合格(左图);在没有T的情况下,该零件不合格(右图)。
加了T,说明被测量的量的基准由正切平面转化为了理论平面,被测量的量的基准不同,那么测量结果(范围大小)也会不同。

图临时画的,没有完全按比例,还请楼主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了T的情况下,该零件合格(左图);在没有T的情况下,该零件不合格(右图)。
加了T,说明被测量的量 ...

图虽然简单,也能说明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加T后和基准面的关系就是正切面为准,不考虑基准面A了。多谢建宁的帮助

网友(点评):
正切平面“与被测量面最大接触”目前依然有争议,到底是与最高点及最低点相切的面,还是与最高点及次高点相切的面。不同资料的描述不太一致

楼主:
看了这个总算明白了

网友A:
非常抱歉楼主,之前的图片有错,正确的图片应为下图。

正切平面虽然是斜的,可是其测量范围仍应与基准平行。
之前的理解有误让楼主产生了误解,再次向楼主说声抱歉了。

关于正切平面的定义,不同资料的解释略有不同;与最高点相切这很好理解,
可是“与表面最大接触”如何理解?

我认为这里的“与表面最大接触”应为左图的情形,我认为与山峰相交也算作“接触”的一种。
没有查到进一步的资料,贴出此图还请各位大侠解答。再次向楼主说声抱歉,真不好意思误导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楼主,之前的图片有错,正确的图片应为下图。

正切平面虽然是斜的,可是其测量范围仍应与基准平 ...

多谢了,这回是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