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公司老的标准图纸的时候,发现一个没见过的符号,请教

楼主(2015-07-22):
今天在看公司老的标准图纸的时候,发现一个没见过的符号,请问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粗糙度还是什么?

网友:
日标粗糙度的表达方法

网友A:
咱仍用这,表面粗糙度,两个三角形表是中度,轴承孔车削足矣,三个通常是研磨等级

网友:
这是最老的了,在粗糙度标准之前已经是一个三角符号了,这是60年代时的光洁度符号,代表现在的Ra6.3上下.

网友:
爷爷辈图纸

网友:
老板的粗糙度标注方法。日本的粗糙度也是这样标注。

网友:
日本的图纸用的就是这种标注方法,Ra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仍用这,表面粗糙度,两个三角形表是中度,轴承孔车削足矣,三个通常是研磨等级

之前的符号,就不该叫它表面粗糙度了,得按之前的叫法吧。

那个时候,它的名字是表面光洁度!!!

网友(点评):
咱們用CNS標準,是否有修改不關我事

网友(点评):
知其一,不知其二。

网友:
新手不知道,是可以原谅的,要是个老手不知道,那就该打了。

网友:
哎呀,现在小日本仍然这样标注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