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外圆有椭圆度,如何消除?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侠好,数控车外圆有椭圆度,怎么样消除椭圆度

网友:
椭圆?是圆度差吧。。。看看主轴跳动把,估计是主轴轴承磨损或者卡盘有点松了。估计就是有间隙了。轴线和导轨不平行一般就出锥度,主轴和轴承有间隙或者卡盘有间隙一般就是圆度差。

网友:
会不会是装夹变形。

网友:
产品是什么样的?发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