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制品加工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避免应力变形?请教

楼主(2015-07-22):
以前没接触过塑料制品机械加工,今天车间拿来一个赛钢的零件上来,说是加工后放了一晚上变形了,想请教一下,塑料制品加工时候应注意哪些问题避免应力变形。

网友(2015-08-24):
找温度曲线图  烤箱退火。。

网友:
粘接,增加一些延展性

网友:
用硅胶充实腔体

网友:
上图,上加工条件,才能给你推荐方法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供应商交货过来的塑料件尺寸变掉了。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供应商交货过来的塑料件尺寸变掉了。怎么处理?

你这个可以退货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以退货啊。。。

供应商给我们的建议:
关于含油尼龙变形问题,经与供应商沟通,给出如下建议:
1、更改车床卡爪为弧形,如图,与圆柱形工件接触面积增大,减少局部应力。
2、先粗加工留余量,然后90℃左右或开水煮几个小时(6小时或者更长),加快应力释放,最后精加工,精加工走刀量不宜过大。
其中第1条是减少变形的主要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以退货啊。。。

是的。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行业内对于塑料的变形是否有什么标准。比如说要让一个塑料件达到u级公差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多少才是合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行业内对于塑料的变形是否有什么标准。比如说要让一个塑料件达到u级公差显然是不现 ...

这个个人理解,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要求苛刻的显然不能用塑料件,不能用金属可以用陶瓷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