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热处理咨询

楼主(2015-07-22):
今天在公司看了一张图纸,很普通的零件,45号钢,然后看了一下技术要求如下
1.调质处理28-32HRC
2.局部淬火44-50HRC.

这个地方有一点疑问,这个零件首先进行整体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然后再进行
局部淬火,局部淬火后,是否需要进行回火处理,一般淬火不都是跟回火搭配处理吗??

网友:
应该不用吧,我们做过一些带扁位的轴,也是先调质,然后机械加工,最后扁位高频淬火,直接水冷就好。或者是根据局部淬火位置的使用功能,来确定是不是需要再一次回火吧,个人观点!

网友:
应该回一下的,低温、中温、高温(不太用吧)

网友:
零件做什么用的?
中频淬火还是高频淬火?

网友:
调质是保证整体分子结构分布均匀稳定。局部淬火是提高局部表面硬度,增加耐磨性。
就我所知的一般轻工业所用的中小型零配件的传动件局部淬火直接用水冷或油冷两种,不需要回火!

网友:
调质为了改善机械性能,继续加工后淬火是为了局部高硬度,为了耐磨。淬火后可200°左右回火。在不完全冷却时零件也可自回火。轴类两端头位置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