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如何抱紧,方案优化求助

楼主(2015-07-22):
    由于空间限制原因,我把减速机轴直接插入传动主轴之中。这种连接方式导致减速机与主轴抱不死的情况。开始我们用一个螺丝紧固,后来改用两个螺丝,还是抱不住。请大侠们支招。是我描述不够仔细,和6楼说的一样,螺丝锁紧会产生打滑

网友:
抱不住什么意思?看你轴上有键槽的啊,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和6楼说的一样

网友:
键不使用是减速器输出轴没键槽;锁不住应该是启动和急停时扭矩过大,加上接触面过小。
不能在减速器上加键槽,只能在增加摩擦力或减少启动和停止扭矩上考虑。

网友(点评):
想到个事,不加键是安全考虑;看来只能从程序启动和停止这块考虑。

网友:
减速机轴上有键槽,键连接怎么还会抱不紧?

网友(点评):
键槽是连接手臂的,不是传动轴连接的。

网友(点评):
健与健槽有间隙,螺丝锁紧后还会打滑导致感应位置不准

网友(点评):
妈蛋,键槽有间隙还跑上来问;直接把间隙消除不就好了。

网友A:
电机轴上洗个平面可好

网友(点评):
电机标准,少用非标

网友:
螺丝锁死后产生的摩擦力不够吧,电机轴旋转时与连接件产生打滑的现象。

网友:
用乐泰高强度的胶水,

网友(点评):
以后维修咋办

网友B:
你使用涨紧套试试,

网友:
使用涨套

网友:
楼主可以拆开减速机与电机连接处,看看它们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这种情况,使用账套是最明智的办法了。

网友:
为何不选用带键的减速机跟电机?

网友:
钻一个锥销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上洗个平面可好

那给个方案吧,位置有限,涨套不看好,抱紧效果不好,难道要内部压花处理,增加粗造度

网友:
我觉得还是使用免键轴衬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上洗个平面可好

胀紧套可能没戏,还是把电机轴铣个平面比较好

网友:
用角磨机蹭两个小平面出来,,位置和螺丝的位置重合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先试试,不行就括孔装涨套试试

网友C:
抱不住的原因肯定是摩擦力不够,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
1. 减小马达加速度,这个值直接影响到最大扭矩
2. 减小驱动手臂重量,也就是减小负载惯量
3. 选用标准联轴器,毕竟自己设计的东西没参数,标准件可以清楚的知道可传递的扭矩值。这样计算才有依据

标准件我不建议做任何修改,否则会给以后的维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给孔插个键槽,必须用平键

网友:
减速机上有键槽啊为什么还抱不紧?

网友:
那是连接手臂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涨紧套试试,

对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不住的原因肯定是摩擦力不够,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
1. 减小马达加速度,这个值直接影响到最大扭矩
...

有道理

网友:
请使用涨紧套的小伙伴们说说怎么安装在电机上,本人没办法

网友:
同意胀紧套

网友:
可用顶丝,并在轴上加槽

网友:
涨紧套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