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手机壳钻攻中心加工的有振文,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2015-07-22):
大家帮忙看下这手机壳钻攻中心加工的有振文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没有振文的那个是样品,现在S12000F1000

网友:
样品应该经过抛光拉丝了,不然不会有直纹拉丝的

网友:
1.在变形量可以接受的前提下 , 把有振文那个面 在铣内腔之前就精加工到位
2.如果变形量太大,这个面就留到最后加工。做个工装,内腔定位,内壁贴实再加工
3.转速低点

网友:
磁抛光 真空镀膜?

网友:
请问是怎么装夹的?

网友A:
楼上两位应该没做过手机。这玩意有可能有竖纹横纹斜纹等等,折腾自己也折腾供应商。原因很多,一个个置换法排除。实在没招就增加机器或人工抛光工序。严格意义上要想绝对杜绝很难,减轻是有可能的。想喷砂直接盖住的难度比较高,除非是新设备、非常锋利耐用的刀具,良好的刚性的夹具和工件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实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位应该没做过手机。这玩意有可能有竖纹横纹斜纹等等,折腾自己也折腾供应商。原因很多,一个个置换法 ...

好的那个是别的机床加工出来的,现在新买的设备工装和刀具都一样,加工出来就是这样有振文

网友(点评):
切削三要素好好整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是别的机床加工出来的,现在新买的设备工装和刀具都一样,加工出来就是这样有振文

找设备厂家给你解决啊

网友:
1、最后一刀你是怎么排刀的 ?逆走刀? 顺走刀?
2、刀具加工 刀痕难免有一点吧?大小而已。

网友:
装夹风强度不够或是床子不太好